求单片机51串口下位机程序(最好是汇编的)

楼主:
各大论坛找遍了,没有。可能我不会找。好人帮忙

网友:
Re: 求单片机51串口上位机程序(最好是汇编的)

上位机程序一般不用汇编写的哦。一般都用VB或VC,有的用DELPHI写的。

网友:

自己看书啊

网友:

将串口中断这一块好好看看就可以 串口通讯没有难度的 建议: 1、上位机使用现成的串口调试软件 2、电路要结对 3、串口中断要打开 4、单片机先发送数据 然后再作接受的 5、所有的数据都是放在sbuf里面的

网友:

已解决问题,谢谢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