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死区时间调整硬件解决方案

楼主:
摘要:针对不同厂家IPM要求的死区时间参数的不同,本文从硬件电路角度出发,提出一种延时电路方案,解决了因参数调整而引起软件的不统一问题,进而为MCU的大批量mask降低成本提供可能。
关键词: IPM 死区时间
随着现代电力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以绝缘栅双晶体管(IGBT)为代表的功率器件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得到广泛地应用。IGBTVDMOS与双极晶体管的组合器件,集MOSFETGTR的优点于一身,既具有输入阻抗高,开关速度快,热稳定性好和驱动电路简单的长处,又具有通态电压低,耐压高和承受大电流的优点,特别适合于电机控制。现代逐渐得到普遍推广的变频空调,其内部的压缩机控制单元就是采用以IGBT为主要功率器件的新型智能模块(IPM)。
IPM
(智能功率模块)即Intelligent Power Module的缩写,它是将输出功率器件IGBT和驱动电路、多种保护电路集成在同一模块内,与普通IGBT相比,在系统性能和可靠性上均有进一步提高,而且由于IPM通态损耗和开关损耗都比较低,使散热器的尺寸减小,故整个系统的尺寸减小。下面是IPM内部的电路框图:

IPM
内部含有门极驱动控制、故障检测和多种保护电路。保护电路分别检测过流、短路、过热、电源欠压等故障,当任一故障出现时,内部电路会封锁驱动信号并向外送出故障信号,以便外部的控制器及时处理现场,避免器件受到进一步损坏。下图是变频空调室外压缩机控制驱动主电路的原理图。

220V
交流电压经过由D1D4和电解电容C1组成的桥式整流和阻容滤波电路后成为给IPM供电的直流电压,六个开关管按照一定规律通断,分别在UVW三相输出一系列的矩形信号,通过调整矩形波的频率与占空比达到调节输出电压频率和幅度的目的,即现在应用最广泛的PWMPULSE WIDTH MODULATE 脉冲宽度调制)控制技术,PWM控制技术从控制思想上可以分成四类:等脉宽PWM法、正弦波PWM法、磁链追踪PWM法和电流追踪型PWM法。不管采用何种控制方式,都必须注意UVW任意一相上下两个桥臂不能同时导通,否则直流电源将在IPM内部形成短路,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为了避免电源组件的切换反应不及时可能造成的短路,一定要在控制信号之间设定互锁时间,这个时间又叫换流时间,或者叫死区时间。
死区时间,一般情况下软件工程师在程序设计时就会考虑并写进控制软件。但是由于不同公司生产的IPM,对死区时间长短的要求不尽相同,这样软件就会出现多个版本,不便于管理,并且影响CPUMASK(掩模)工作。为了控制软件的统一性,有的软件工程师将死区时间放到芯片外扩展的E2中,对不同公司的IPM,只需改变一下E2中的数据,即可简单实现死区时间的匹配。这种方法的缺点是生产成本较高,在实际应用时受到一定限制。随着集成电路工艺的不断改进,各种逻辑门集成电路的价格不断地下降,使采用硬件电路实现死区时间设定应用到生产上成为可能,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电路简单,延时时间方便可调,成本低廉。
方案原理图如下图3

控制过程如下:

因为IPM控制输入低电平有效。平时CPU输出控制脚1处于高电平,逻辑或门输出高电平,IPM输入锁定。当CPU输出低电平有效时,高频瓷片电容通过电阻放电,逻辑或门输入脚2仍然维持高电平,逻辑或门输出高电平,IPM输入仍然锁定。当电容放电完毕,或门输入脚2变为低电平时逻辑输出才为低电平,IPM控制输入有效,因此,电容放电时间就是CPU控制输出到IPM控制输入有效的延时时间。当CPU控制输出关断即输出重新变为高电平时,尽管电容处于充电状态而使或门输入脚2处于低电平,逻辑或门输出仍然立即变为高电平,锁定IPM输入。上述电路只是六路IPM控制输入的其中一路,其它五路做同样处理,通过调整RC的参数,就可以实现所需要的延时时间。下面是一相电路控制时序图:

下面我们推导图3所示电路中电阻和电容的选择:
根据电工学公式,由电阻、电容组成的一阶线性串联电路,电容电压Uc可以用下式表示:
Uc=Uoexp
-t/τ 1
τ
为时间常数 τ=RC
在图3所示电路中,我们选择ST公司生产的高速CMOS或门电路,它的关门电平为1.35V(电源电压为4.5V),即当输入电压降至1.35/4.5U0=0.3 U0时,输出电平转换有效,因此由式(1)可以推导出:
td =-τln0.3=1.2RC
上式就是我们选择RC值的指导公式。
例如:需要延时时间为10us,选择精度为5%高频瓷片电容,容量为103P,则
R= 10 *10e-6/1.2C=833Ω
,这样R就可选择精度为1%、阻值为820Ω的金属膜电阻。 小结:按照上述方案设计的硬件延时电路,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可靠性极高,在实际使用时只需简单调换一下电阻的阻值就可实现对死区时间要求不同的IPM的控制。

网友:

就差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