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非门接成放大器方式,为什么会自激震荡?

楼主:
我用4011与非门输入并在一起接成非门,然后输入和输出之间接了一个反馈电阻,准备用作放大器使用,但是发现电阻接上之后即开始自激震荡,而且频率非常高,用示波器测了一下,频率有200多M,是很干净的正弦波。
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震荡,如何才能消除呢?我用4069反相器也试了一下,情况一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迷津,在下感激不尽阿。

网友:

那你要分析与非门里面的内部电路 啊 可能 满足了起震的条件 完了我也去试下 呵呵

网友:

很多书里面都是这样写的阿,书里面说电阻一般100k到1M,我两个阻值都试了,好像只是震荡频率有点不同,但是都发生自激震荡

网友:

理论上分析产生的应该是方波,由于电路板具有分布电容,将高频成分滤除才变成正弦波. 产生原因是将非门输入输出接在一起后形成了正反馈,就产生自激震荡了

网友:

增益太大

网友:
在电阻旁边并个电容试试看还会不会振。

在电阻旁边并个电容试试看还会不会振。

网友:
电原理图和实际电路是不同

从原理图上看,这是一个100%的负反馈电路。但是实际的IC是由若干管子和辅助电路构成的,这些电抗性元件就会在高频条件下产生相位[位]移,从而满足特定频率下的振荡条件--反馈幅度+相位,这和你的实验结果也是一致的--可能在某个频率上产生振荡。解决的办法是设法“破坏”这个振荡条件,例如在电阻上并接一个小容量的瓷片电容,或在输出(入)并接一个不影响你工作的再试试?这样的电路处理是比较典型和经常遇到的-例如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