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通讯汇编程序,给予指导,谢谢

楼主:
附件里也有硬件连接图!!!
我用的附件文件夹(解压缩后得)内的单片机程序(ASM格式,用的keil软件编译,后用
烧录器直接烧进单片机内实验),原希望当单片机收到一个数0CH时。
可以每隔一秒发一个数(从0FFH到01H)给PC机。

出现的问题:收是收到了。
可当单片机发数时,

1:若加上延时1S后发(加上LCALL DELAY1S),则PC机收到的数从FF
到E0都是正确的。E0后是乱码,好象有点规律(每次总是那些数)。

2:若不加延时,则收到的就是乱码。(不过每次都是那么些数)

怀疑是程序问题,硬件我把能换的片子都换成新的,PC机收到的数还是一样。
口我也从COM1换到COM2试过,还是一样。

怀疑是程序问题,不过程序较短,本人看了N本书。看了N遍程序。竟没发现错误。

望哪位做过,或精通通讯的高手、路过的、给予指导、发表点看法给予点帮助。谢谢!

网友:
一点拙见

你的电路原理没有问题. 你的程序思路不是很好(一己之见): 1.串口接收一般采用中断的方式,而在发送时屏蔽中断,软件处理后,再开中断. 2.串口的参数设置一次完成即可,不必每次循环设置. 你的程序错误可能是: 通过485芯片发送数据时,P1.2应置高,发送完毕后置低准备接收.

网友:

我忘了,硬件P1。2口还有一个光隔做反向器

网友:
粗改了一下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1CH MAIN: MOV SCON,#50H MOV TMOD,#20H MOV TL1,#0F4H MOV TH1,#0F4H ;波特率一定要根据晶振频率计算清楚 SETB TR1 SETB P1.2 Receive: JNB RI,$ MOV A,SBUF CLR RI CJNE A,#0CH,RETURN AJMP THISCHIP ;转到该片的服务程序 RETURN: AJMP Receive THISCHIP: MOV R3,#0FFH MOV A,#0FFH SEND: CLR P1.2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DEC A LCALL DELAY1S DJNZ R3,SEND AJMP Receive ;延时1s的服务程序 DELAY1S:MOV R7,#0FAH LOOPA:MOV R6,#0FAH LOOPB:NOP NOP NOP NOP NOP NOP ;1s DJNZ R6,LOOPB DJNZ R7,LOOPA RET END

网友:
有点小错误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1CH MAIN: MOV SCON,#50H MOV TMOD,#20H MOV TL1,#0F4H MOV TH1,#0F4H ;波特率一定要根据晶振频率计算清楚 SETB TR1 SETB P1.2 Receive: JNB RI,$ MOV A,SBUF CLR RI CJNE A,#0CH,RETURN AJMP THISCHIP ;转到该片的服务程序 RETURN: AJMP Receive THISCHIP: MOV R3,#0FFH MOV A,#0FFH CLR P1.2 SEND: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DEC A LCALL DELAY1S DJNZ R3,SEND SETB P1.2 AJMP Receive

网友:

谢谢!我再烧个片子

网友:

有客气,谢龙师长吧.

网友:

你的程序,实验结果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0000000: FF 00000000: FE 00000000: FD 00000000: FC 00000000: FB 00000000: FA 00000000: F9 00000000: F8 00000000: F7 00000000: F6 00000000: F5 00000000: F4 00000000: F3 00000000: F2 00000000: F1 00000000: F0 00000000: FF 00000000: FE 00000000: FD 00000000: FC 00000000: EB 00000000: EA 00000000: E9 00000000: E8 00000000: E7 00000000: E6 00000000: E5 00000000: F4 00000000: F3 00000000: F2 00000000: F1 00000000: F0 00000000: FF 00000000: FE 00000000: FD 00000000: FC 00000000: FB 00000000: FA 00000000: F9 00000000: E8 00000000: E7 00000000: E6 00000000: E5 00000000: F4 00000000: F3 00000000: F2 00000000: F1 00000000: F0 00000000: EF 00000000: EE 00000000: ED 00000000: EC 00000000: EB 00000000: EA 00000000: E9 00000000: E8 00000000: E7 00000000: E6 00000000: E5 00000000: E4 00000000: E3 00000000: E2 00000000: E1 00000000: E0 00000000: DF 00000000: DE 00000000: DD 00000000: DC 00000000: DB 00000000: DA 00000000: D9 00000000: D8 00000000: D7 00000000: D6 00000000: D5 00000000: D4 00000000: D3 00000000: D2 00000000: D1 00000000: D0 00000000: CF 00000000: CE 00000000: CD 00000000: CC 00000000: CB 00000000: CA 00000000: D9 00000000: D8 00000000: D7 00000000: D6 00000000: C5 00000000: C4 00000000: C3 00000000: C2 00000000: C1 00000000: C0 00000000: DF 00000000: DE 00000000: CD 00000000: CC 00000000: CB 00000000: CA 00000000: D9 00000000: D8 00000000: D7 00000000: D6 00000000: D5 00000000: D4 00000000: D3 00000000: C2 00000000: C1 00000000: C0 00000000: CF 00000000: CE 00000000: CD 00000000: CC 00000000: CB 00000000: CA 00000000: C9 00000000: C8 00000000: C7 00000000: C6 00000000: C5 00000000: C4 00000000: C3 00000000: C2 00000000: C1 00000000: C0 00000000: BF 00000000: BE 00000000: BD 00000000: BC 00000000: BB 00000000: BA 00000000: B9 00000000: B8 00000000: B7 00000000: B6 00000000: B5 00000000: B4 00000000: B3 00000000: B2 00000000: B1 00000000: B0 00000000: BF 00000000: BE 00000000: BD 00000000: BC 00000000: BB 00000000: AA 00000000: A9 00000000: A8 00000000: A7 00000000: A6 00000000: A5 00000000: A4 00000000: B3 00000000: B2 00000000: B1 00000000: B0 00000000: AF 00000000: BE 00000000: BD 00000000: BC 00000000: BB 00000000: BA 00000000: B9 00000000: B8 00000000: A7 00000000: A6 00000000: A5 00000000: A4 00000000: B3 00000000: B2 00000000: B1 00000000: B0 00000000: AF 00000000: AE 00000000: AD 00000000: AC 00000000: AB 00000000: AA 00000000: A9 00000000: A8 00000000: A7 00000000: A6 00000000: A5 00000000: A4 00000000: A3 00000000: A2 00000000: A1 00000000: A0 00000000: 9F 00000000: 9E 00000000: 9D 00000000: 9C 00000000: 9B 00000000: 9A 00000000: 99 00000000: 98 00000000: 97 00000000: 96 00000000: 95 00000000: 94 00000000: 93 00000000: 92 00000000: 91 00000000: 90 00000000: 8F 00000000: 8E 00000000: 8D 00000000: 8C 00000000: 8B 00000000: 8A 00000000: 89 00000000: 98 00000000: 97 00000000: 96 00000000: 95 00000000: 84 00000000: 83 00000000: 82 00000000: 81 00000000: 80 00000000: 9F 00000000: 9E 00000000: 8D 00000000: 8C 00000000: 8B 00000000: 8A 00000000: 89 00000000: 98 00000000: 97 00000000: 96 00000000: 95 00000000: 94 00000000: 93 00000000: 92 00000000: 81 00000000: 80 00000000: 8F 00000000: 8E 00000000: 8D 00000000: 8C 00000000: 8B 00000000: 8A 00000000: 89 00000000: 88 00000000: 87 00000000: 86 00000000: 85 00000000: 84 00000000: 83 00000000: 82 00000000: 81

网友:

又试了一次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0000000: FF 00000000: FE 00000000: FD 00000000: FC 00000000: FB 00000000: FA 00000000: F9 00000000: F8 00000000: F7 00000000: F6 00000000: F5 00000000: F4 00000000: F3 00000000: F2 00000000: F1 00000000: F0 00000000: FF 00000000: FE 00000000: FD 00000000: FC 00000000: EB 00000000: EA 00000000: E9 00000000: E8 00000000: E7 00000000: E6 00000000: E5 00000000: F4 00000000: F3 00000000: F2 00000000: F1 00000000: F0 00000000: FF 00000000: FE 00000000: FD 00000000: FC 00000000: FB 00000000: FA 00000000: F9 00000000: E8 00000000: E7 00000000: E6 00000000: E5 00000000: F4 00000000: F3 00000000: F2 00000000: F1 00000000: F0 00000000: EF 00000000: EE 00000000: ED 00000000: EC 00000000: EB 00000000: EA 00000000: E9 00000000: E8 00000000: E7 00000000: E6 00000000: E5 00000000: E4 00000000: E3 00000000: E2 00000000: E1 00000000: E0 00000000: DF 00000000: DE 00000000: DD 00000000: DC 00000000: DB 00000000: DA 00000000: D9 00000000: D8 00000000: D7 00000000: D6 00000000: D5 00000000: D4 00000000: D3 00000000: D2 00000000: D1 00000000: D0 00000000: CF 00000000: CE 00000000: CD 00000000: CC 00000000: CB 00000000: CA 00000000: D9 00000000: D8 00000000: D7 00000000: D6 00000000: C5 00000000: C4 00000000: C3 00000000: C2 00000000: C1 00000000: C0 00000000: DF 00000000: CE 00000000: CD 00000000: CC 00000000: CB 00000000: CA 00000000: D9 00000000: D8 00000000: D7 00000000: D6 00000000: D5 00000000: D4 00000000: D3 00000000: C2 00000000: C1 00000000: C0 00000000: CF 00000000: CE 00000000: CD 00000000: CC 00000000: CB 00000000: CA 00000000: C9 00000000: C8 00000000: C7 00000000: C6 00000000: C5 00000000: C4 00000000: C3 00000000: C2 00000000: C1 00000000: C0 00000000: BF 00000000: BE 00000000: BD 00000000: BC 00000000: BB 00000000: BA 00000000: B9 00000000: B8 00000000: B7 00000000: B6 00000000: B5 00000000: B4 00000000: B3 00000000: B2 00000000: B1 00000000: B0 00000000: BF 00000000: BE 00000000: BD 00000000: BC 00000000: AB 00000000: AA 00000000: A9 00000000: A8 00000000: A7 00000000: A6 00000000: A5 00000000: A4 00000000: B3 00000000: B2 00000000: B1 00000000: B0 00000000: BF 00000000: BE 00000000: BD 00000000: BC 00000000: BB 00000000: BA 00000000: B9 00000000: A8 00000000: A7 00000000: A6 00000000: A5 00000000: A4 00000000: B3 00000000: B2 00000000: B1 00000000: B0 00000000: AF 00000000: AE 00000000: AD 00000000: AC 00000000: AB 00000000: AA 00000000: A9 00000000: A8 00000000: A7 00000000: A6 00000000: A5 00000000: A4 00000000: A3 00000000: A2 00000000: A1 00000000: A0 00000000: 9F 00000000: 9E 00000000: 9D 00000000: 9C 00000000: 9B 00000000: 9A 00000000: 99 00000000: 98 00000000: 97 00000000: 96 00000000: 95 00000000: 94 00000000: 93 00000000: 92 00000000: 91 00000000: 90 00000000: 8F 00000000: 8E 00000000: 8D 00000000: 8C 00000000: 8B 00000000: 8A 00000000: 99 00000000: 98 00000000: 97 00000000: 96 00000000: 85 00000000: 84 00000000: 83 00000000: 82 00000000: 81 00000000: 80 00000000: 9F 00000000: 9E 00000000: 8D 00000000: 8C 00000000: 8B 00000000: 8A 00000000: 99 00000000: 98 00000000: 97 00000000: 96 00000000: 95 00000000: 94 00000000: 93 00000000: 82 00000000: 81 00000000: 80 00000000: 8F 00000000: 8E 00000000: 8D 00000000: 8C 00000000: 8B 00000000: 8A 00000000: 89 00000000: 88 00000000: 87 00000000: 86 00000000: 85 00000000: 84 00000000: 83 00000000: 82 00000000: 81

网友: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100H MAIN: CLR EA MOV SCON,#50H MOV TMOD,#20H MOV TL1,#0F4H MOV TH1,#0F4H SETB TR1 SETB P1.2 Receive: JNB RI,$ MOV A,SBUF CLR RI CJNE A,#0CH,Receive MOV R3,#0FFH MOV A,#0FFH CLR P1.2 SEND: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DEC A LCALL DELAY1S DJNZ R3,SEND SETB P1.2 AJMP Receive DELAY1S: MOV R7,#0FAH LOOPA:MOV R6,#0FAH LOOPB:NOP NOP NOP NOP NOP NOP ;1s DJNZ R6,LOOPB DJNZ R7,LOOPA RET END 我的结果: FF FE FD FC FB FA F9 F8 F7 F6 F5 F4 F3 F2 F1 F0 EF EE ED EC EB EA E9 E8 E7 E6 E5 E4 E3 E2 E1 E0 DF DE DD DC DB DA D9 D8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CF CE CD CC CB CA C9 C8 C7 C6 C5 C4 C3 C2 C1 C0 BF BE BD BC BB BA B9 B8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AF AE AD AC AB AA A9 A8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9F 9E 9D 9C 9B 9A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91 90 8F 8E 8D 8C 8B 8A 89 88 87 86 85 84 83 82 81 80 7F 7E 7D 7C 7B 7A 79 78 77 76 75 74 73 72 71 70 6F 6E 6D 6C 6B 6A 69 68 67 66 65 64 63 62 61 60 5F 5E 5D 5C 5B 5A 59 58 57 56 55 54 53 52 51 50 4F 4E 4D 4C 4B 4A 49 48 47 46 45 44 43 42 41 40 3F 3E 3D 3C 3B 3A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2F 2E 2D 2C 2B 2A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F 1E 1D 1C 1B 1A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0F 0E 0D 0C 0B 0A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网友:

不加延时(即没有LCALL DELAY1S)得到的结果: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0000000: FF 7F 3F FB 7D 3E BF DF F5 FA 9E 5F 0F FF F7 3B 00000010: BF EA 3A FD CE AF 47 E3 71 38 BC F7 FD EE 9B D7 00000020: F8 CD B7 E4 9A 1D 87 EF E7 33 AE A7 E9 E4 DC AE 00000030: 47 E3 61 30 B8 F3 DD DE 97 EB D8 DB CB D4 96 5B 00000040: C3 DF D7 3B BD B3 C9 D4 DA 2D 83 C3 51 28 B4 F6 00000050: EB DC 93 D6 C3 C7 CB 35 69 86 0B C0 EC D6 63 CB 00000060: 45 22 B1 D8 AC 46 1B C2 30 B0 F9 BD BE 9F E5 B8 00000070: D7 F5 B4 8E 57 E1 BF B7 2B BB D9 A9 B4 D6 AB D1 00000080: A3 31 38 AC F5 B5 BC 8B D5 A1 A7 AB 25 65 85 A5 00000090: B0 EA 55 91 AB 25 32 A9 D4 2A 45 8D A2 20 A8 F2 000000A0: 75 9C 97 EA 61 97 1B 2D 73 D2 45 90 E9 BA 71 8B 000000B0: 15 2A A5 D2 29 82 0D 92 28 A4 F4 EA 71 8B 4D 26 000000C0: A3 C1 A4 22 4D 92 24 A2 E8 D4 62 2D 8A 22 A1 C0 000000D0: A8 44 1A 09 81

网友:

测了第二次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0000000: FF 7F 3F FB 7D 3E BF DF F5 7A 9E 5F 0F EF F7 3B 00000010: AF EA 3A FD CE AF 47 E3 71 38 BC F7 ED EE 9B D7 00000020: F8 DD B7 F4 9A 5D 87 EF E7 33 AE A7 E9 E4 DC AE 00000030: 47 1B E2 30 B8 F3 DD DE 97 EB D8 DB CB D4 96 5B 00000040: C3 CF D7 2B AD B3 C9 D4 CA 6D 83 C3 51 28 B4 F6 00000050: 6B DC 93 D6 C3 C7 4B 35 79 86 8B C0 EC D6 63 CB 00000060: 45 22 B1 D8 AC 46 1B C2 30 B0 F9 BD BE 9F E5 B8 00000070: D7 F5 B4 8E 57 E1 AF B7 2B BB D9 A9 B4 C6 AB D1 00000080: A3 31 38 AC F5 B5 BC 8B D5 A1 A7 2B 25 75 85 A5 00000090: A0 EA 55 91 AB 25 32 A9 D4 2A 05 8D A2 20 A8 F2 000000A0: 75 9C 97 EA 61 97 9B 2D 73 D2 45 90 E9 AA 31 9B 000000B0: 55 2A E5 C2 69 82 0D 82 28 A4 F4 EA 71 8B 0D 26 000000C0: A3 C1 B4 22 4D 92 24 A2 E8 D4 62 2D 8A 22 A1 D0 000000D0: A8 44 1A 09 81

网友:

可能是你的波特率设置有问题: 如果晶振是11.0592MHz,TH1=F4对应的波特率是2400bps 不知道你的晶振频率是多少?

网友:

请问你的QQ号

网友:

本人无号,全是手机联络。

网友:

晶振是六,不然也不可能收到呀!我的QQ249025590!!你加我吧

网友:

你用什么实验的!!我直接烧的片子

网友:

你把串口调试工具的波特率设置为1200bps试试。 另外,10楼是新程序。

网友:

发0C才行,其他数单片机不认呀

网友:

我的程序绝对没问题,我是灌了程序运行以后出的结果。

网友A(2007-03-11):
用的仿真器??

网友B:
灌的单片机。

网友A:
把你的上位机的串口调试软件发我,我试验一下
不知为什么,后四位是对的

网友B:
怎么发附件?

网友A:
你重新发个贴子不是回我的帖子就能发

网友B:
搞败了,发送不成功多次.

网友A:
寄到我的邮箱吧!xuzongjin@gmail.com

网友A:
会发电子邮件吧

网友B:
不太会,试试吧.

网友B:
邮件已发.

网友B:
回家吃饭去了. 等你调通了,我估计就升任连长了.

网友B:
真快,到第二页了.

网友A:
没收到!!拜托再发一次::: 两个:xuzongjin@gmail.com wuqiong571235@yahoo.com.cn 都发。麻烦你了!

网友B:
都发了,你的第一个邮箱有问题,我有退信.

网友A:
收到 谢谢

网友B:
又退信了.

网友B:
老夫先回家吃去了.......

网友A:
拜拜

网友B:
调通了说一声.

网友A:
晕了,不行呀! 今天连晶阵都换了,所有东西都换了。重搭了电路,还不行。 的确收到了255个数,但不是10楼的结果 结果: 后四位对,前四位就是不对!! 郁闷!求midsky的手机号。我的手机号:13820459176 把你的号发短信给我,告诉我固定号。我打电话问你一下。你是怎么得到正确数据的

网友B:
你调通了,恭喜了. 我谢谢我自己. 你最好把经验分享一下,我们的社区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