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检测电路这样做对不对

楼主:
要求是:当两路信号电压相等时,产生一个触发信号。也是二者相减后,检测零点信号。时间要求高。

     所以,我想把两路信号输入到电压比较器lm393中,这样,会输出一个方波信号,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就是二者相等的位置,然后,均分成两路,分别通过上升沿触发器和下降沿触发器,再使二者通过或门(也就是合并)产生要求的触发信号。不知这样做行不行呢?

      感谢大家指教!!![]

网友:

过零触发器

网友:

这样做不好吧...

网友:

谢谢大家,我查查过零触发器,没有用过。 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