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基础问题,第一次接触,很多不懂

楼主:
我要在PC机中取外面通过25针的串口读一个按钮是否按下的状态,要怎么实现,外面线路要怎么接 ?
还有就是有没有其它简单的方法判断PC外一个按钮的状态的
由于第一次接触,基本不懂,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通过这种方式将外面的一个按钮与PC连接在一起,但我不知道外面的这个按钮的线要怎么接入25针的串口中,还有就是我在PC中要如何读取这个状态,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是计算机上的并口线不是计算机的串口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