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5和ICL7107设计一个数字温度计

楼主:
         谁能帮我用LM35和ICL7107设计一个数字温度计??????

网友:

你能够把上面的几种芯片的资料发给我看一下吗?你有什么要求呢?请你发到我的邮箱中:xiamengde@163.com

网友:

要求精度到0.1 用数码管显示

网友:

具体区这里看 http://www.elecm.com/a/htm_data/40/0610/6352.html

网友:

谢谢!能告诉我如果用单电源怎么做吗?有 7107的具体资料吗??

网友:

采用LM35和ICL7107构成的数字温度计电路 集成温度传感器LM35灵敏度为l0mv/℃,即温度为10℃时,输出电压为100mv. 常温下测温精度为 /-0.5℃以内,消耗电流最大也只有70uA,自身发热对测旦精度影院也只在0.1C以内。采用十4v以上单电源供电时,测量温度范围为2-- /-150℃;而采用双电源供电时,测量温度范围为-55-- 150℃(金属壳封装)和-40-- 110℃(T092封装),无需进行调整。 此电路调整很简单。首先把LM35故人冰水中,调整PRt,使显示器显示0.0℃。再把LM35放人100℃的开水中,调整PR2,使显示器显示100℃。重复调整多次即可。但要注意从冰水中取出的LM35要等待一段时间再放人开水中,以免损坏传感器LM35。

网友:

icl7107 我用过 集成ad和显示的功能 你看一下文档 按照标准接线就可以了 lm35接线的时候再注意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谁有这个题目的论文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