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处理^^

楼主:
一个电子系统,如何从硬件上采取措施,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

一个电子系统的抗干扰主要考虑两方面:一个是外界的干扰 ,一个是内部自身的干扰。 外界的干扰,我们的一般加屏蔽罩。 内部的干扰,我们主要是处理地线。电源线,信号线的分布。

网友:

谢谢,那光电隔离接口线路,可以吗?

网友:

呵呵~~~这个也是能够减少我们的后级与前级的干扰。或者是数字与模拟的干扰。但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成本就上去了很多。其实修改线路板的走线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什么样的电子系统呢?举个例子,PCB布线也是很关键的一部分

网友:

[quote user="aimee"]谢谢,那光电隔离接口线路,可以吗?

如果后级很容易影响前级的话(比如单片机控制电机,电机可能会使单片机跑飞)这样的情况下
是需要加入隔离电路的,比如你提到的光隔.

网友:

楼上的是论坛的常客哟

网友:

楼上的干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