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图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
请教电路图二极管的作用。

小弟看不懂图中D15 ,D13的作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

D15,加速放电 D13,保护二极管

网友:

D13稳压作用

网友:

[quote user="奋斗永不止息"]D15,加速放电
D13,保护二极管

同意2楼观点

网友:

二极管用途多啦,不过好多时候系用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太牛啦,学习了一点

网友:

这应当是一个双路电源(例如冗余供电)的输出开关级的设计。

这两只二极管的作用是个“差异延时”结构(这个名字不是术语,而是为了描述临时起的名字):利用二极管的双向导通特性差异(即:双向等效电阻的巨大差异)构成的对后面电容的慢充(电)快放(电)电路。具体到这里,好象是在电源加电时,电容充电较慢,起到延缓Q4和Q14的开启(因此,也就是后面5V输出电压的馈出)时刻。在撤除输入时,则会迅速(同步)关断输出。

按照电路的参数数值,延缓的时间应但是几十毫秒,充、放电时间比值约在千倍以上。

(如果二极管反向连接,就会形成快充慢放的结构)

至于为什么在系统中需要这样处理的原因,由于缺少电路(系统)的整体情况,不敢乱说话了。如可能,望楼主能提供相应信息(例如图,或设备、设计的有关文字说明等)。
这里两组电源内各自的5V和12V电源,对输出部分的控制而言,是个“与”的逻辑关系只有两个电压均正常时,方可有5V的输出

为了方便讨论,把楼主的ZIP文件解压贴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对这类需要放在手头参考,又不算大的资料直接提供原来的非压缩文件

网友:
D15,加速放电 D13,保护二极管

网友:
高手

我知道啊。

网友:
我看不懂啊!

网友:
很强大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提供

网友:
【只有两个电压均正常时,方可有5V的输出】?!

以下是我的不同意见:
VCC 5V是本电路的供电端,
这是两路受控输出的电源分配器,
控制端用12V是为了加深导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