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单稳态电路问题

楼主:
小弟按照上图制作了一个延时电路,制作好以后,发现一个严重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电路通电以后,3脚就输出高电平,6脚开始充电,充电至2/3 vdd时电路翻转,按按钮sn后电路再次翻转,6脚充电。。。。。。。。。。。。

这与这个电路的设计是相反的啊,应该通电后3脚低电平,继电器不吸合,按SN后6脚开始充电,继电器吸合、6脚充电。。。。。。

这是怎么回事啊?望各位高手赐教。

电路检查过N次,应该没错,555也替换过,

网友:

请仔细检查电路,还有仔细阅读你所用的555的数据手册

网友:

我没看到图片 不过555我使用过n次,基本没什么问题的,我的建议: 1.检测一下是否正确; 2、焊接是否虚焊; 3、电路是否和555使用手册上面的一致 4、元器件是否匹配、是否损坏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