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工程师面试试题 IC设计基础

楼主:
IC设计基础(流程、工艺、版图、器件)
1、我们公司的产品是集成电路,请描述一下你对集成电路的认识,列举一些与集成电路相关的内容(如讲清楚模拟、数字、双极型、CMOS、MCU、RISC、CISC、DSP、ASIC、FPGA等的概念)。(仕兰微面试题目)
2、FPGA和ASIC的概念,他们的区别。(未知)
答案:FPGA是可编程ASIC;ASIC:专用集成电路,它是面向专门用途的电路,专门为一个用户设计和制造的。根据一个用户的特定要求,能以低研制成本,短、交货周期供货的全定制,半定制集成电路。与门阵列等其它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C)相比,它们又具有设计开发周期短、设计制造成本低、开发工具先进、标准产品无需测试、质量稳定以及可实时在线检验等优点
3、什么叫做OTP片、掩膜片,两者的区别何在?(仕兰微面试题目)
4、你知道的集成电路设计的表达方式有哪几种?(仕兰微面试题目)
5、描述你对集成电路设计流程的认识。(仕兰微面试题目)
6、简述FPGA等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流程。(仕兰微面试题目)
7、IC设计前端到后端的流程和eda工具。(未知)
8、从RTL synthesis到tape out之间的设计flow,并列出其中各步使用的tool.(未知)
9、Asic的design flow。(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10、写出asic前期设计的流程和相应的工具。(威盛)
11、集成电路前段设计流程,写出相关的工具。(扬智电子笔试)
12、请简述一下设计后端的整个流程?(仕兰微面试题目)
13、是否接触过自动布局布线?请说出一两种工具软件。自动布局布线需要哪些基本元 素?(仕兰微面试题目)
14、描述你对集成电路工艺的认识。(仕兰微面试题目)
15、列举几种集成电路典型工艺。工艺上常提到0.25,0.18指的是什么?(仕兰微面试题 目)
16、请描述一下国内的工艺现状。(仕兰微面试题目)
17、半导体工艺中,掺杂有哪几种方式?(仕兰微面试题目)
18、描述CMOS电路中闩锁效应产生的过程及最后的结果?(仕兰微面试题目)
19、解释latch-up现象和Antenna effect和其预防措施.(未知)
20、什么叫Latchup?(科广试题)
21、什么叫窄沟效应? (科广试题)
22、什么是NMOS、PMOS、CMOS?什么是增强型、耗尽型?什么是PNP、NPN?他们有什么差别?(仕兰微面试题目)
23、硅栅COMS工艺中N阱中做的是P管还是N管,N阱的阱电位的连接有什么要求?(仕兰微面试题目)
24、画出CMOS晶体管的CROSS-OVER图(应该是纵剖面图),给出所有可能的传输特性和转移特性。(Infineon笔试试题)
25、以interver为例,写出N阱CMOS的process流程,并画出剖面图。(科广试题)
26、Please explain how we describe the resistance in semiconductor. Compare
the resistance of a metal,poly and diffusion in tranditional CMOS process.(威盛笔试题circuit design-beijing-03.11.09)
27、说明mos一半工作在什么区。(凹凸的题目和面试)
28、画p-bulk 的nmos截面图。(凹凸的题目和面试)
29、写schematic note(?), 越多越好。(凹凸的题目和面试)
30、寄生效应在ic设计中怎样加以克服和利用。(未知)
31、太底层的MOS管物理特***觉一般不大会作为笔试面试题,因为全是微电子物理,公式推导太罗索,除非面试出题的是个老学究。IC设计的话需要熟悉的软件: Cadence,
Synopsys, Avant,UNIX当然也要大概会操作。
32、unix 命令cp -r, rm,uname。(扬智电子笔试)
附录:IC设计开发流程
1.)代码输入(design input)
用vhdl或者是verilog语言来完成器件的功能描述,生成hdl代码
语言输入工具:SUMMIT   VISUALHDL
            MENTOR   RENIOR
图形输入:   composer(cadence);
            viewlogic (viewdraw)
2.)电路仿真(circuit simulation)
将vhd代码进行先前逻辑仿真,验证功能描述是否正确
数字电路仿真工具:
    Verolog:  CADENCE     Verolig-XL
               SYNOPSYS    VCS
               MENTOR      Modle-sim
     VHDL :    CADENCE     NC-vhdl
               SYNOPSYS    VSS
               MENTOR      Modle-sim
模拟电路仿真工具:
               ***ANTI HSpice pspice,spectre micro microwave:    eesoft : hp
3.)逻辑综合(synthesis tools)
逻辑综合工具可以将设计思想vhd代码转化成对应一定工艺手段的门级电路;将初级仿真 中所没有考虑的门沿(gates delay)反标到生成的门级网表中,返回电路仿真阶段进行再 仿真。最终仿真结果生成的网表称为物理网表。

网友:

又没有答案啊

网友:

去网上搜搜,看找的到吗

网友:

en ,支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家可以找来答案贴到这里呀

网友:

20、什么叫Latchup? 闩锁效应,又称寄生PNPN效应或可控硅整流器( SCR, Silicon Controlled Rectifier )效应。 21、什么叫窄沟效应? 当JFET或MESFET沟道较短,<1um的情况下,这样的器件沟道内电场很高,载流子民饱合速度通过沟道,因而器件的工作速度得以提高,载流子漂移速度,通常用分段来描述,认为电场小于某一临界电场时,漂移速度与近似与电场强成正比,迁移率是常数,当电场高于临界时,速度饱和是常数。所以在短沟道中,速度是饱和的,漏极电流方程也发生了变化,这种由有况下饱和电流不是由于沟道夹断引起的而是由于速度饱和别名

网友:

17、半导体工艺中,掺杂有哪几种方式? 根据掺入的杂质不同,杂质半导体可以分为N型和P型两大类。 N型半导体中掺入的杂质为磷等五价元素,磷原子在取代原晶体结构中的原子并构成共价键时,多余的第五个价电子很容易摆脱磷原子核的束缚而成为自由电子,于是半导体中的自由电子数目大量增加,自由电子成为多数载流子,空穴则成为少数载流子。P型半导体中掺入的杂质为硼或其他三价元素,硼原子在取代原晶体结构中的原子并构成共价键时,将因缺少一个价电子而形成一个空穴,于是半导体中的空穴数目大量增加,空穴成为多数载流子,而自由电子则成为少数载流子。 18、描述CMOS电路中闩锁效应产生的过程及最后的结果? Latch-up 闩锁效应,又称寄生PNPN效应或可控硅整流器( SCR, Silicon Controlled Rectifier )效应。在整体硅的CMOS管下,不同极性搀杂的区域间都会构成P-N结,而两个靠近的反方向的P-N结就构成了一个双极型的晶体三极管。因此CMOS管的下面会构成多个三极管,这些三极管自身就可能构成一个电路。这就是MOS管的寄生三极管效应。如果电路偶尔中出现了能够使三极管开通的条件,这个寄生的电路就会极大的影响正常电路的运作,会使原本的MOS电路承受比正常工作大得多的电流,可能使电路迅速的烧毁。Latch-up状态下器件在电源与地之间形成短路,造成大电流、EOS(电过载)和器件损坏。

网友:

15、列举几种集成电路典型工艺。工艺上常提到0.25,0.18指的是什么 制造工艺:我们经常说的0.18微米、0.13微米制程,就是指制造工艺了。制造工艺直接关系到cpu的电气性能。而0.18微米、0.13微米这个尺度就是指的是cpu核心中线路的宽度。线宽越小,cpu的功耗和发热量就越低,并可以工作在更高的频率上了。所以以前0.18微米的cpu最高的频率比较低,用0.13微米制造工艺的cpu会比0.18微米的制造工艺的发热量低都是这个道理了。

网友:

13、是否接触过自动布局布线?请说出一两种工具软件。自动布局布线需要哪些基本元 素 Protel Protel99是基于Win95/Win NT/Win98/Win2000的纯32位电路设计制版系统。Protel99提供了一个集成的设计环境,包括了原理图设计和PCB布线工具,集成的设计文档管理,支持通过网络进行工作组协同设计功能。 14、描述你对集成电路工艺的认识。 集成电路是采用半导体制作工艺,在一块较小的单晶硅片上制作上许多晶体管及电阻器、电容器等元器件,并按照多层布线或遂道布线的方法将元器件组合成完整的电子电路。它在电路中用字母“IC”(也有用文字符号“N”等)表示。 (一)按功能结构分类集成电路按其功能、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模拟集成电路和数字集成电路两大类。 模拟集成电路用来产生、放大和处理各种模拟信号(指幅度随时间边疆变化的信号。例如半导体收音机的音频信号、录放机的磁带信号等),而数字集成电路用来产生、放大和处理各种数字信号(指在时间上和幅度上离散取值的信号。例如VCD、DVD重放的音频信号和视频信号)。 (二)按制作工艺分类 集成电路按制作工艺可分为半导体集成电路和薄膜集成电路。膜集成电路又分类厚膜集成电路和薄膜集成电路。 (三)按集成度高低分类 集成电路按集成度高低的不同可分为小规模集成电路、中规模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四)按导电类型不同分类 集成电路按导电类型可分为双极型集成电路和单极型集成电路。 双极型集成电路的制作工艺复杂,功耗较大,代表集成电路有TTL、ECL、HTL、LST-TL、STTL等类型。单极型集成电路的制作工艺简单,功耗也较低,易于制成大规模集成电路,代表集成电路有CMOS、NMOS、PMOS等类型。 (五)按用途分类 集成电路按用途可分为电视机用集成电路。音响用集成电路、影碟机用集成电路、录像机用集成电路、电脑(微机)用集成电路、电子琴用集成电路、通信用集成电路、照相机用集成电路、遥控集成电路、语言集成电路、报警器用集成电路及各种专用集成电路。 电视机用集成电路包括行、场扫描集成电路、中放集成电路、伴音集成电路、彩色解码集成电路、AV/TV转换集成电路、开关电源集成电路、遥控集成电路、丽音解码集成电路、画中画处理集成电路、微处理器(CPU)集成电路、存储器集成电路等。 音响用集成电路包括AM/FM高中频电路、立体声解码电路、音频前置放大电路、音频运算放大集成电路、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环绕声处理集成电路、电平驱动集成电路、电子音量控制集成电路、延时混响集成电路、电子开关集成电路等。 影碟机用集成电路有系统控制集成电路、视频编码集成电路、MPEG解码集成电路、音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音响效果集成电路、RF信号处理集成电路、数字信号处理集成电路、伺服集成电路、电动机驱动集成电路等。 录像机用集成电路有系统控制集成电路、伺服集成电路、驱动集成电路、音频处理集成电路、视频处理集成电路。

网友:

1、我们公司的产品是集成电路,请描述一下你对集成电路的认识,列举一些与集成电路 ??相关的内容(如讲清楚模拟、数字、双极型、CMOS、MCU、RISC、CISC、DSP、ASIC、FPGA等的概念)。 ?? 2、FPGA和ASIC的概念,他们的区别。 ??答案:FPGA是可编程ASIC。 ??ASIC:专用集成电路,它是面向专门用途的电路,专门为一个用户设计和制造的。根据一个用户的特定要求,能以低研制成本,短、交货周期供货的全定制,半定制集成电路。与门阵列等其它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C)相比,它们又具有设计开发周期短、设计制造成本低、开发工具先进、标准产品无需测试、质量稳定以及可实时在线检验等优点

网友:

3、什么叫做OTP片(OTP(一次性可编程))、掩膜片,两者的区别何在? OTP与掩膜 OTP是一次性写入的单片机。过去认为一个单片机产品的成熟是以投产掩膜型单片机为标志的。由于掩膜需要一定的生产周期,而OTP型单片机价格不断下降,使得近年来直接使用OTP完成最终产品制造更为流行。它较之掩膜具有生产周期短、风险小的特点。近年来,OTP型单片机需量大幅度上扬,为适应这种需求许多单片机都采用了在片编程技术(In System Programming)。未编程的OTP芯片可采用裸片Bonding技术或表面贴技术,先焊在印刷板上,然后通过单片机上引出的编程线、串行数据、时钟线等对单片机编程。解决了批量写OTP 芯片时容易出现的芯片与写入器接触不好的问题。使OTP的裸片得以广泛使用,降低了产品的成本。编程线与I/O线共用,不增加单片机的额外引脚。而一些生产厂商推出的单片机不再有掩膜型,全部为有ISP功能的OTP。 5、描述你对集成电路设计流程的认识。 流程,应该是前端、综合、仿真、后端、检查、加工、测试、封装。 6、简述FPGA等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流程。 通常可将FPGA/CPLD设计流程归纳为以下7个步骤,这与ASIC设计有相似之处。 1.设计输入。在传统设计中,设计人员是应用传统的原理图输入方法来开始设计的。自90年代初, Verilog、VHDL、AHDL等硬件描述语言的输入方法在大规模设计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2.前仿真(功能仿真)。设计的电路必须在布局布线前验证电路功能是否有效。(ASCI设计中,这一步骤称为第一次Sign-off)PLD设计中,有时跳过这一步。 3.设计编译。设计输入之后就有一个从高层次系统行为设计向门级逻辑电路设转化翻译过程,即把设计输入的某种或某几种数据格式(网表)转化为软件可识别的某种数据格式(网表)。 4.优化。对于上述综合生成的网表,根据布尔方程功能等效的原则,用更小更快的综合结果代替一些复杂的单元,并与指定的库映射生成新的网表,这是减小电路规模的一条必由之路。 5.布局布线。在PLD设计中,3-5步可以用PLD厂家提供的开发软件(如 Maxplus2)自动一次完成。 6.后仿真(时序仿真)需要利用在布局布线中获得的精确参数再次验证电路的时序。(ASCI设计中,这一步骤称为第二次Sign—off)。 7.生产。布线和后仿真完成之后,就可以开始ASCI或PLD芯片的投产 ) 7、IC设计前端到后端的流程和eda工具。 (ic卡是集成电路卡的意思,ic卡是一种内藏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塑料卡片,其大小和原来的磁卡电话的磁卡大小相同。 ic卡通常可分为存储卡、加密卡和智能卡三类,存储卡是可以直接对其进行读、写操作的存储器,加密卡是在存储卡的基础上增加了读、写加密功能,对加密卡进行操作时,必须首先核对卡中的密码,密码正确才能进行正常操作,智能卡是带有微处理器(cpu),同时也称作cpu卡。 ic卡的设计的流程分为:逻辑设计--子功能分解--详细时序框图--分块逻辑仿真--电路设计(RTL级描述)--功能仿真--综合(加时序约束和设计库)--电路网表--网表仿真)-预布局布线(SDF文件)--网表仿真(带延时文件)--静态时序分析--布局布线--参数提取--SDF文件--后仿真--静态时序分析--测试向量生成--工艺设计与生产--芯片测试--芯片应用,在验证过程中出现的时序收敛,功耗,面积问题,应返回前端的代码输入进行重新修改,再仿真,再综合,再验证,一般都要反复好几次才能最后送去foundry厂流片。) 11、集成电路前段设计流程,写出相关的工具。 先介绍下IC开发流程: 1.)代码输入(design input) 用vhdl或者是verilog语言来完成器件的功能描述,生成hdl代码 语言输入工具:SUMMIT VISUALHDL MENTOR RENIOR 图形输入: composer(cadence); viewlogic (viewdraw) 2.)电路仿真(circuit simulation) 将vhd代码进行先前逻辑仿真,验证功能描述是否正确 数字电路仿真工具: Verolog: CADENCE Verolig-XL SYNOPSYS VCS MENTOR Modle-sim VHDL : CADENCE NC-vhdl SYNOPSYS VSS MENTOR Modle-sim 模拟电路仿真工具: ***ANTI HSpice pspice,spectre micro microwave: eesoft : hp 3.)逻辑综合(synthesis tools) 逻辑综合工具可以将设计思想vhd代码转化成对应一定工艺手段的门级电路;将初级仿真中所没有考虑的门沿(gates delay)反标到生成的门级网表中,返回电路仿真阶段进行再仿真。最终仿真结果生成的网表称为物理网表。

网友:

哦,好辛苦呀,大家一块再把面试题丰富一下吧,又到了找工作的时候了,我是受够了一问全不知的苦了!

网友:

模拟电路 1、基尔霍夫定理的内容是什么?(仕兰微电子) 2、平板电容公式(C=εS/4πkd)。(未知) 3、最基本的如三极管曲线特性。(未知) 4、描述反馈电路的概念,列举他们的应用。(仕兰微电子) 5、负反馈种类(电压并联反馈,电流串联反馈,电压串联反馈和电流并联反馈);负反 馈的优点(降低放大器的增益灵敏度,改变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改善放大器的线性和非 线性失真,有效地扩展放大器的通频带,自动调节作用)(未知) 6、放大电路的频率补偿的目的是什么,有哪些方法?(仕兰微电子) 7、频率响应,如:怎么才算是稳定的,如何改变频响曲线的几个方法。(未知) 8、给出一个查分运放,如何相位补偿,并画补偿后的波特图。(凹凸) 9、基本放大电路种类(电压放大器,电流放大器,互导放大器和互阻放大器),优缺 点,特别是广泛采用差分结构的原因。(未知) 10、给出一差分电路,告诉其输出电压Y+和Y-,求共模分量和差模分量。(未知) 11、画差放的两个输入管。(凹凸) 12、画出由运放构成加法、减法、微分、积分运算的电路原理图。并画出一个晶体管级的 运放电路。(仕兰微电子) 13、用运算放大器组成一个10倍的放大器。(未知) 14、给出一个简单电路,让你分析输出电压的特性(就是个积分电路),并求输出端某点 的 rise/fall时间。(Infineon笔试试题) 15、电阻R和电容C串联,输入电压为R和C之间的电压,输出电压分别为C上电压和R上电 压,要求制这两种电路输入电压的频谱,判断这两种电路何为高通滤波器,何为低通滤 波器。当RC<q,还有 clock的delay,写出决 定最大时钟的因素,同时给出表达式。(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18、说说静态、动态时序模拟的优缺点。(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19、一个四级的Mux,其中第二级信号为关键信号 如何改善timing。(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20、给出一个门级的图,又给了各个门的传输延时,问关键路径是什么,还问给出输入, 使得输出依赖于关键路径。(未知) 21、逻辑方面数字电路的卡诺图化简,时序(同步异步差异),触发器有几种(区别,优 点),全加器等等。(未知) 22、卡诺图写出逻辑表达使。(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23、化简F(A,B,C,D)= m(1,3,4,5,10,11,12,13,14,15)的和。(威盛) 24、please show the CMOS inverter schmatic,layout and its cross sectionwith P- well process.Plot its transfer curve (Vout-Vin) And also explain the operation region of PMOS and NMOS for each segment of the transfer curve? (威 盛笔试题circuit design-beijing-03.11.09) 25、To design a CMOS invertor with balance rise and fall time,please define the ration of channel width of PMOS and NMOS and explain? 26、为什么一个标准的倒相器中P管的宽长比要比N管的宽长比大?(仕兰微电子) 27、用mos管搭出一个二输入与非门。(扬智电子笔试) 28、please draw the transistor level schematic of a cmos 2 input AND gate and explain which input has faster response for output rising edge.(less delay time)。(威盛笔试题circuit design-beijing-03.11.09) 29、画出NOT,NAND,NOR的符号,真值表,还有transistor level的电路。(Infineon笔 试) 30、画出CMOS的图,画出tow-to-one mux gate。(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31、用一个二选一mux和一个inv实现异或。(飞利浦-大唐笔试) 32、画出Y=A*B+C的cmos电路图。(科广试题) 33、用逻辑们和cmos电路实现ab+cd。(飞利浦-大唐笔试) 34、画出CMOS电路的晶体管级电路图,实现Y=A*B+C(D+E)。(仕兰微电子) 35、利用4选1实现F(x,y,z)=xz+yz’。(未知) 36、给一个表达式f=xxxx+xxxx+xxxxx+xxxx用最少数量的与非门实现(实际上就是化 简)。 37、给出一个简单的由多个NOT,NAND,NOR组成的原理图,根据输入波形画出各点波形。 (Infineon笔试) 38、为了实现逻辑(A XOR B)OR (C AND D),请选用以下逻辑中的一种,并说明为什 么?1)INV 2)AND 3)OR 4)NAND 5)NOR 6)XOR 答案:NAND(未知) 39、用与非门等设计全加法器。(华为) 40、给出两个门电路让你分析异同。(华为) 41、用简单电路实现,当A为输入时,输出B波形为…(仕兰微电子) 42、A,B,C,D,E进行投票,多数服从少数,输出是F(也就是如果A,B,C,D,E中1的个数比0 多,那么F输出为1,否则F为0),用与非门实现,输入数目没有限制。(未知) 43、用波形表示D触发器的功能。(扬智电子笔试) 44、用传输门和倒向器搭一个边沿触发器。(扬智电子笔试) 45、用逻辑们画出D触发器。(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46、画出DFF的结构图,用verilog实现之。(威盛) 47、画出一种CMOS的D锁存器的电路图和版图。(未知) 48、D触发器和D锁存器的区别。(新太硬件面试) 49、简述latch和filp-flop的异同。(未知) 50、LATCH和DFF的概念和区别。(未知) 51、latch与register的区别,为什么现在多用register.行为级描述中latch如何产生的。 (南山之桥) 52、用D触发器做个二分颦的电路.又问什么是状态图。(华为) 53、请画出用D触发器实现2倍分频的逻辑电路?(汉王笔试) 54、怎样用D触发器、与或非门组成二分频电路?(东信笔试) 55、How many flip-flop circuits are needed to divide by 16? (Intel) 16分频? 56、用filp-flop和logic-gate设计一个1位加法器,输入carryin和current-stage,输出 carryout和next-stage. (未知) 57、用D触发器做个4进制的计数。(华为) 58、实现N位Johnson Counter,N=5。(南山之桥) 59、用你熟悉的设计方式设计一个可预置初值的7进制循环计数器,15进制的呢?(仕兰 微电子) 60、数字电路设计当然必问Verilog/VHDL,如设计计数器。(未知) 61、BLOCKING NONBLOCKING 赋值的区别。(南山之桥) 62、写异步D触发器的verilog module。(扬智电子笔试) module dff8(clk , reset, d, q);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7:0] d; output [7:0] q; reg [7:0] q;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if(reset) q <= 0; else q <= d; endmodule 63、用D触发器实现2倍分频的Verilog描述? (汉王笔试) module divide2( clk , clk_o, reset); input clk , reset; output clk_o; wire in; reg out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if ( reset) out <= 0; else out <= in; assign in = ~out; assign clk_o = out; endmodule 64、可编程逻辑器件在现代电子设计中越来越重要,请问:a) 你所知道的可编程逻辑器 件有哪些? b) 试用VHDL或VERILOG、ABLE描述8位D触发器逻辑。(汉王笔试) PAL,PLD,CPLD,FPGA。 module dff8(clk , reset, d, q);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d; output q; reg q;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if(reset) q <= 0; else q <= d; endmodule 65、请用HDL描述四位的全加法器、5分频电路。(仕兰微电子) 66、用VERILOG或VHDL写一段代码,实现10进制计数器。(未知) 67、用VERILOG或VHDL写一段代码,实现消除一个glitch。(未知) 68、一个状态机的题目用verilog实现(不过这个状态机画的实在比较差,很容易误解 的)。(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69、描述一个交通信号灯的设计。(仕兰微电子) 70、画状态机,接受1,2,5分钱的卖报机,每份报纸5分钱。(扬智电子笔试) 71、设计一个自动售货机系统,卖soda水的,只能投进三种硬币,要正确的找回钱 数。 (1)画出fsm(有限状态机);(2)用verilog编程,语法要符合fpga设计 的要求。(未知) 72、设计一个自动饮料售卖机,饮料10分钱,硬币有5分和10分两种,并考虑找零:(1) 画出fsm(有限状态机);(2)用verilog编程,语法要符合fpga设计的要求;(3)设计 工程中可使用的工具及设计大致过程。(未知) 73、画出可以检测10010串的状态图,并verilog实现之。(威盛) 74、用FSM实现101101的序列检测模块。(南山之桥) a为输入端,b为输出端,如果a连续输入为1101则b输出为1,否则为0。 例如a: 0001100110110100100110 b: 0000000000100100000000 请画出state machine;请用RTL描述其state machine。(未知) 75、用verilog/vddl检测stream中的特定字符串(分状态用状态机写)。(飞利浦-大唐 笔试) 76、用verilog/vhdl写一个fifo控制器(包括空,满,半满信号)。(飞利浦-大唐笔试) 77、现有一用户需要一种集成电路产品,要求该产品能够实现如下功能:y=lnx,其中,x 为4位二进制整数输入信号。y为二进制小数输出,要求保留两位小数。电源电压为3~5v假 设公司接到该项目后,交由你来负责该产品的设计,试讨论该产品的设计全程。(仕兰微 电子) 78、sram,falsh memory,及dram的区别?(新太硬件面试) 79、给出单管DRAM的原理图(西电版《数字电子技术基础》作者杨颂华、冯毛官205页图9 -14b),问你有什么办法提高refresh time,总共有5个问题,记不起来了。(降低温 度,增大电容存储容量)(Infineon笔试) 80、Please draw schematic of a common SRAM cell with 6 transistors,point out which nodes can store data and which node is word line control? (威盛笔试题 circuit design-beijing-03.11.09) 81、名词:sram,ssram,sdram 名词IRQ,BIOS,USB,VHDL,SDR IRQ: Interrupt ReQuest BIOS: 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USB: Universal Serial Bus VHDL: VHIC 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 SDR: Single Data Rate   压控振荡器的英文缩写(VCO)。   动态随机存储器的英文缩写(DRAM)。 名词解释,无聊的外文缩写罢了,比如PCI、ECC、DDR、interrupt、pipeline、 IRQ,BIOS,USB,VHDL,VLSI VCO(压控振荡器) RAM (动态随机存储器),FIR IIR DFT(离散 傅立叶变换)或者是中文的,比如:a.量化误差 b.直方图 c.白平衡

网友:

henhao

网友:

网上有答案,嘿嘿

网友:

30、寄生效应在ic设计中怎样加以克服和利用 答:可采用并联小电容来去除。

网友:

有些有用,有些问的没什么意义!

网友:

先收藏,也许以后有用的到的时候

网友:

好资料

网友:
比较深入

比较深入比较深入比较深入比较深入

网友:
这样的东西算是基础啊 可以掌握是应该的啊 找工作时有所帮助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