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次请教555单稳态电路

楼主:
如图电路,在刚通电的时候,6脚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6脚高电平的时候3脚应该是低电平吧?

网友:

自己又想了一下,基于下图所示,刚通电时,2.6脚是低电平,CT充电。。。。是暂稳态才对啊,
如何象图上说通电后2.6是高电平啊

网友:

这个图刚通电时,6脚和2脚是低电平,经过延时一段时间(根据上面的公式可以算出延时长短)后变为高电平.3脚在6脚电压大于2/3VCC(2脚电压高于1/3VCC)时变为低电平.
上图的2、3、6脚的关系如下表:

2/6脚电压                                3脚(输出)

>2/3VCC                                 输出低电平
1/3VCC<且<2/3VCC                不变(保持上一个状态)
<1/3VCC                                  输出高电平

网友:

如果你想换个定时电平输出,把那个R和C换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