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一个计数兼译码的片子

楼主:
请教有无象cd4017之类,但至少能计12个数的片子呢??
如果没有 要级联  怎么级联啊???(可不要4017 12脚进位那种)

网友:

一定要数字IC吗,还是其它方法也可以

网友:

没有进位怎么 级联啊,

网友:

其实两个4017再加个与门或与非门之类的片子,就可以做成12位的啦.

网友:

那 求教一下怎么做啊?!!!!

网友:

这有一个我做的图,现在是做成20级的分频,如果需要可以再扩展.
如果是要做成少于20多于10的,在这个图上做一些必动就成了.

网友:

用 FPGA做的话...不用数字芯片了噻...语言描述嘛

网友:

[:D][:D]初学者嘛,慢慢来,数字电路都没会,怎么可能会用FPGA呢.

网友:

组合我可以给你做

网友:

使用单片机来做吧 价格差不多 如果使用cpld还可以 fpga没必要 一个小玩意搞那么高的价格 有意思么 教育的悲哀 不考虑成本的后果很恐怖

网友:

奶奶的,你也受过教育的啊,难道你也是教育的悲哀

网友:

我同意10楼的看法,楼上的,你可以不承认现在的教育有问题,但这是客观存的事实。
事实不会因某个人的“承认”或“不承认”而消失的!!!

有些东西,大家不要自己对号入座!!!

网友:

吗的 数电挂了 你们说的还能懂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