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式温度控制

楼主:
    有谁能提供有关基于MS-51的分布式温度控制有关资料,谢谢了!!!!!
   急用!急用!!!!!!!!!!!!!!!!

网友:

MS51是什么玩意儿? 你所谓的分布式温度控制,如何分布法?说的具体点,这样才有可能给你答案

网友:

是毕业设计的一个课题,就是基于MS-51单片机,来自行运用各种器件,来通过一个主机来控制各分支点(有单片机成)

网友:

有谁知道,快点,急用啊!谢谢

网友:

...2000块给你做,呵呵

网友:

说了好玩的。你找我嘛

网友:

别吹了,小菜鸟,你大哥我是你的学长

网友:

学长就了不起啊。。装毛b

网友:

现在的学生真牛x 什么分布式 给你建议一下 使用ds18b20 想接多少就接多少 不要告诉我程序不会写

网友:

想咨询我程序就要买我的开发板 哈哈 (顺便做个广告)

网友:

楼上的太看不起学生了吧,还新来的版主呢...你那提示谁不会啊,呀的.18b20.ad590,电阻式测温都搞过...叼毛... 附18B20的程序: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3_5=P3^5; uchar TEMP; //温度值的变量 uchar flag1; //结果为正或为负的标志位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 while(count) { i=200; while (i>0)i--; count--; } } void dsreset(void) //发送复位和初始化 { unsigned int i; P3_5=0; i=103; while(i>0)i--; P3_5=1; i=4; while(i>0)i--; } bit tmpread(void) //读去数据的一位 { unsigned int i; bit dat; P3_5=0;i++; P3_5=0;i++;i++; //延时 dat=P3_5; i=8;while (i>0)i--; return(dat); } unsigned char tmpread2(void) //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mpread(); dat=(j<<7)|(dat>>1); } return(dat); } void tmpwrite(unsigned 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bit testb; for (j=1;j<=8;j++) { testb=dat&0x01; dat =dat>>1; if (testb) { P3_5=0; i++;i++; P3_5=1; i=8;while(i>0)i--; } else { P3_5=0; i=8;while(i>0)i--; P3_5=1; i++;i++; } } } void tmpchange(void) { dsreset(); delay(1); tmpwrite(0xcc); tmpwrite(0x44); } void tmp (void) { unsigned char a,b; dsreset(); delay(1); tmpwrite(0xcc); tmpwrite(0xbe); a=tmpread2(); b=tmpread2(); flag1=b; if(flag1) { TEMP=~a+1; } else { TEMP=a; } } rom() { uchar i; uchar sn1; uchar sn2; dsreset(); delay(1); tmpwrite(0x33); //sn1=tmpwrite(); //sn2=tmpwrite(); } main() { do { tmpchange(); delay(200); tmp(); } while(1); }

网友:

不要买他的开发板...偶是学生也卖的,卖的比他便宜...技术支持也行的

网友:

我这有一个我们学校做的毕业设计 要的话跟我联系duan.163.net@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