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压跟随器的作用??

楼主:
单电源运放5V,接成电压跟随器的形式,只要作用是什么??有没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

网友:

呵呵~~~ 这种接法一般是提高它的输出功率啊。

网友:

看看是提高电压还是提高功率了!如果是电压输入,有反馈作用则应该是电压放大的!但是没有反馈应该是功率放大!

网友:

还可以节能的。我看的那本书写道,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提高小信号带负载能力

网友:

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

网友:
楼上纯粹是瞎扯,很显然是提高输入阻抗,降低输出阻抗之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但也分匹配及缓冲两种,匹配是追求最大功率,缓冲则为取得完整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