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公放电路的设计

楼主(2007-03-17):
[求助]公放电路的设计
近来,我想自己用分立元件做一个公放电路.遇到了几个问题
想采用OCL电路 但对对放管的处理有点迷茫? 还有我用的是8欧3W的喇叭,后级电路的放大倍数太小.主要是输出电阻太小,除了用变压器有别的办法????

网友:
能不能贴个图上来,大家一起看看啊.

网友A:
不十分清楚你说什么 是不是输出租抗不匹配呢?如果是输出阻抗不匹配的话在输出那里做个阻抗变换。

楼主:
是的,除了变压器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B:
只能用变压器 没别的选折 放大管的话,但你的电源也要相应的改动, 用变压器可以保证供电电源供电值不改变,就能达到放大信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