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请帮帮我

楼主:
对于单片机端口:

P1&=0xf0;P2 |=0x01

以上代码是对端口的定义P1中P1.0~1.7   11110001

我想问为什么要用两句语句来定义

而不能用P1 &=0xf1 同样为 11110001

答案是一样的

我已经实验过了

不可以

但是不知道原因

请点

网友:

P1&=0xf0;P2 |=0x01(笔误) 修改一下 P1&=0xf0;P1 |=0x01

网友:

你好,请你把0Xf1,改成ox0f1看看是什么效果.

网友:

这个不可能的 主要看看你p1口原来的数据是否为1,为0&了以后还是0阿,查查程序先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