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宽频带天线问题

楼主:
小的我最近作一个试验(处于个人兴趣),
想测试一下802.11g的设备在输出功率为20db时传输距离。
于是整了两个D-Link无线节点和一个无线网卡,自制了一对螺旋振子天线用于定向通讯以提高一定方向上的辐射场强。当初选择螺旋振子天线就是因为其定向性好、频带宽、工艺简单,但在实际使用中发现通讯距离上还没有原配的小鞭状天线效果好........想不明白

天线骨架使用报纸卷制填充的(实心)<-----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
天线为10圈
振子线经2mm左右

试验环境是一条公路上

请诸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有什么好建议提一下.....先行拜谢[:(][:(][:(]

网友:

你的螺旋天线设计参数怎么得来的??原配的鞭状天线都能提供2-5db的增益

网友:

算得的,按说增益应能达到10db

网友:

线径=波长/100 螺距=波长/4 螺径=波长/Pi 频带宽度应达到70%

网友:

是不是天线没有匹配好.. 个人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匹配的问题..

网友:

天线设计都有问题,哪有这么简单的设计天线的搞法

网友:
没有绕好。还有就是测量一下是不是阻抗匹配。

网友:
处于个人兴趣,学习啊!处于个人兴趣,学习啊!

网友:
用没有用矢网调过匹配,有可能是匹配不好.驻波比大的话,功率可能出不去.
而原装的天线一般都是厂家调好的。

网友:

要是你这么简单就能制做出既匹配,又增益高的2.4G天线,那2.4G天线也太没技术含量了。

网友:


网友:

不错  找了好久 谢谢楼主了
学习

网友:

做个记号先,嘻嘻

网友:
要用仪器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