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跪拜 急求vb串行通讯数据发送

楼主:
我在用vb写一个于89c51的通信程序,我想问一下各位大哥哥大姐姐。
怎样才能让vb中文本框里的数据不经过转换(因为我输入的就是十六进制),并且不能以字符串的方式发送给单片机,传输给单片机的数据必须要单片机能识别为十六进制。

      有那位大哥哥大姐姐知道的请给小弟看看源代码。
小弟在此磕头谢恩了。

急。。。。。。。。。。。。!

网友:

楼上的不乱说,是用VB在电脑上做个界面,通过串口发送数据控制单片机,或者单片机数据通过串口给电脑,在VB做的界面上显示相应的图表... LZ把程序给出来下下,给你看看

网友:

文本框中的数据不进行识别和转换,很难直接通过串口按十六进制的格式发送出去. 再说,做数据转换也不麻烦.

网友:

一定要转换的,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看看具体数据

网友:

啊。。。。

网友:

ascii码转十六进制很简单啊 为什么不转一下?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