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信号高精度放大器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弱信号放大器应该从哪方面着手呢?[:$]  请教了

网友:

是什么信号

网友:

不能明白你的意思 , 如果放大的话 三极管做放大.

网友:

我也请问一下,我现在做的是很微弱的信号,相当于生物信号那么小,利用差分放大,放大倍数在10000左右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吗?谢谢

网友:

直接用带弱信号放大功能的 A/D放大电路呢

网友:

运算放大器就可以实现的吧

网友:

仪表放大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