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够给个简单的看门狗电路?

楼主:
用于单片机的。
谢谢!

网友:


网友:
有谁能够给个简单的看门狗电路

网友:
给你一个。
看门狗电路

  为了防止系统受干扰而使程序丢失,或者走进死循还而使系统死机,应加入看门狗电路,以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其电路连接如下图所示。图中当P1.7为低电平时,三极管Q2不导通,电流由+5V R1 C1地对电容C1充电;当P1.7为高电平时,三极管Q2饱和导通
  电容C1通过Q2 R3 地放电。这样我们通过在程序运行中定时对P1.7脚进行置位和清零操作,便可以保持Q2集电极为低电平。当程序进入死循还,不能对P1.7口进行置位操作,那么电路就会对电容持续充电,使Q2集电极电平持续上升,当上升到高电平电压时,单片机系统复位,程序重新开始运行,达到看门狗功能。电阻R1与电容C1值应根据程序运行情况选择,R1越大,充电电流越小,电平上升时间就越长,反之则反。R4和D1起电源指示作用,R2和按钮构成手动复位电路。

网友:
张牛头戴马嘴?

 说明文中的器件代号除了Q2外没一个对得上图,那张图看来是胡乱画的。
 ●7407(U16A)是开集门,无法使三极管导通;
 ●R13阻值有10K之大,根本无法点亮LED。
 就算文中描述的动作都对,如果死循环停留在使P1.7=高电平,不就永远无法复位了吗?

 电路可以修改,不过不太值,除非有特定的用途,因为这类IC已经臭大街了。上google打入“看门狗芯片”一搜一大把,复位电平高低,推挽还是开漏驱动等,找自己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