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KHZ的红外发射程序

楼主:
list p=16f627a
include "p16f627a.inc"

STATUS     EQU   03H           ;定义状态寄存器地址
PORTB      EQU   06H
T2CON     EQU   12H
CCPR1L   EQU   15H
CCP1CON  EQU   17H
OPTION_REG   EQU   81H
TRISB    EQU   86H
PR2      EQU   92H
RP0      EQU   5             ;寄存器体选

            ORG 0000H
            GOTO MAIN
            ORG  0005H
  MAIN
            BSF     STATUS,RP0        ;选择体1
            BCF     TRISB,3            ;设置RB3为输出
            BCF     STATUS,RP0        ;选择体0
            MOVLW   B'00000000'
            MOVWF   PORTB         ;初始化IO口
PWM    BSF     STATUS,RP0        ;选择体1
            MOVLW   D'25'
            MOVWF   PR2                ;周期26US=(PR2+1)*4*Tosc*T2分频
            BCF     STATUS,RP0        ;选择体0
            MOVLW   B'00001100'
            MOVWF   CCPR1L             ;占空比13US=(CCP1L:CCP1COM<5:4>)*Tosc*T2
            MOVLW   B'00001100'
            MOVWF   CCP1CON            ;pwm输出模式选择11xx
            MOVLW   B'00100100'
            MOVWF   T2CON               ;<1:0>TMR2分频比1,<2>使能TMR2

            END

网友:

汇编不很了解

网友:

会一点

网友:

按照频率发送就可以了 接受部分使用20106整理一下波形 其他没什么 关键要自己想 搂主写的这个程序自能看看 不能实际运用 应该要加一段滤波这样可靠性才高

网友:
搂主写的这个程序自能看看 不能实际运用 应该要加一段滤波这样可靠性才高

网友:
非常翔实的资料,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