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信号放大的一个问题

楼主:
我现在要对经高压分压后的直流电压信号(0.1V左右,参考点不定,可能为地,也可能为悬浮高压)进行处理,我想先将其用运放进行放大后再进行A/D转换,其连接图见附件,但我觉得这样接会破坏原本的分压电路,改变分压阻值,是否需要先跟随后放大?
还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

附件需要.ext格式,怎么从.bmp转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