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20v/正负DC24v的开关电源电路图

楼主: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能否帮忙提供220v/正负DC24v的开关电源电路图,输出电流为5A和7A两路输出,电路具有过压和过流保护.电压允许范围22v-26v.
www.sdongquan@163.com

网友:

恐怕在哪里张口就要原理图的都是不受欢迎的

网友:

楼上大虾可以指导下么
我刚从机械设计转到做电 所以有点辣手

网友:

开关电源设计要考虑好多方面的

网友:

能不能说说具体要注意哪些方面 谢谢 我打算用78xx,请问可以么 电流保护请问怎么做

网友:

请问用7824做稳压电源 请问能否在7824输出电路后面接运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