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网

楼主:
请问美国家用电网的电压大小是多少,频率是多少?

网友:

美国电压标准(ANSI C84-la-1980)的规定: 1.供电系统设计要按“范围A”进行,出现“范围B”的电压偏差范围应是极少见的,出现后应即采取措施设法达到“范围A”的要求。 2.“范围A”的要求: 115~120V系统: 有照明时:用电设备处110~125V;供电点114~126V。 无照明时:用电设备处108~125V;供电点114~126V。 460~480V系统:(包括480/277V三相四线制系统) 有照明时:用电设备处440~500V;供电点456~504V。 无照明时:用电设备处432~500V;供电点456~504V。 13200V系统:供电点12870~13860V。 3.电动机额定电压:115V、230V、460V等。照明额定电压:120V、240V等。 从美国电压标准中计算出的电压偏差百分数: 对电动机;用电设备处(电机端子)无照明时+8.7%、-6%,有照明时+8.7%,-4.4%;供电点+9.6%,-0.9%。 对照明:用电设备处+4.2%,-8.3%;供电点+5%,-5%。 对高压电源(额定电压按13200V):照明+5%,-2.5%;电动机+9.6%,-1.7%。

网友:

目前世界各国室内用电所使用的电压大体有两种,分别为100V~130V,与220~240V二个类型。100V、110~130V被归类低压如美国、日本、等以及船上的电压,为因此它的设备都是按照这样的低电压设计的,注重的是安全;220~240V则称为高压,其中包括了中国的220伏及英国的230伏和很多欧洲国家.注重的是效率

网友: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