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824做稳压电源

楼主:
我想用7824做稳压电源,输出电流为24A,我选的7824输出的最大电流为5A
请问怎样能输出20A的电流.是不是可以在后面加运算放大电路

网友:

可以并联吧在每个输出单元加个二极管

网友:

你可以用电流在24A以上的三极管来扩流

网友:

你可以用那普通的7824,或者78L24都行.如下图接法.

网友:

谢谢 楼上大哥 请问用7824,或者78L24输出的的电流和电压可以驱动触媒屏吗(触媒屏需要在短时间内提供电压.)

网友:

对于触媒屏,我不是很了解,这个东西需要多大的电压和电流呢??? 还有,你能不能提供个具体型号呢???

网友:

那个电路能做24A。。。??? 无语了啊,你仔细想下就做不来的。。。真的 做开关电源能那么大电流 你这个是产品吧?

网友:

蓝眼狐 受教了谢谢

网友:

8会吧。。。这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