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甲乙类互补对称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
电路图:

关于这个电路有些不懂,请哪位达人解释下原理。
以下是我自己学习这个电路时分析的,请指正。
在ui=0时,D1、D2管产生了1.4V的正向偏置电压,使T1、T2管处于微导通状态,但因为两个管的电压对称,使iL=0,
T3管在ui整个周期里处于全导通状态,但是我看不懂的是,当ui变化时,我感觉这两个管还是对称的啊?是不是因为Ic3的变化,引起UA或UB的电位发生变化,使T1、T2管实现通断?

网友:

我就从Ui变化开始说一下:
当Ui上升时,T3导通量变大,B点电位下降,T2导通加深;A点跟着B点的电位也一起下降,使T1导通量变小(或截止)。
当Ui下降时,T3导通量变小,B点电位上升,T2导通量变小(或截止);A点电位上升,T1导通加深。

大概的工作过程就是这样,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网友:

2楼的朋友,在T3的导通量变化引起A、B点的电位变化后,可是由于D1、D2的作用,UA-UB=1.4V,UAE+UEB还是等于1.4V啊?

网友:

呵呵,别忘了,它是双电源供电的哦,当A点低于0V的时候或B点高于0V的时候,你看看,会有什么情况???

网友: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如果讲的不对请指正。 当Ui=0时,通过对电路的偏置调整,使T1管的Ube1以及T2管的Ube2的电压刚好处于使T1、T2管微导通状态;当Ui发生变化时,T3管的导通状态发生变化,引起UA及UB两个电位点的变化,从而使T1、T2管根据Ui的变化,交替导通。是否是这样? 还有一点不太清楚的是,为了达到静态时零输出,是不是像我说的,是通过调整T3的偏置参数,从而达到使UA及UB的电位刚好处于使T1、T2管微导通的状态?

网友:

对,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对,就是这个意思. 通过调RC的大小,可以调整静态电流

网友:
T3导通量变大,B点电位下降,T2导通加深?在具体点。

T3导通量变大,B点为啥就电位下降了?还有若Ub下降了,则T2的E点电位不也跟着下降了吗,那么T2的Ube还是没变,则T2的导通怎么会加深?请就具体的电位数值来说明一下。多谢!

网友:
Ub下降了,则T2的E点电位不也跟着下降了吗,那么T2的Ube还是没变

就上面问题,请楼上大人,帮我发个邮件好吗  616140990@qq.com,因为这个网页下次我估计找不到了,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ui为正时,T3管导通量变大啊?ui正的话Ube不是变小了吗:Q

网友:
图呢?我怎么看不见了呀?,哪位仁兄发个学习下~~~~~~~~

网友:
好像2个管射级中间的电压总是大于T2管的基级0.7v的额,T2不是不会截止了么?但当Ui为正时,t3导通量变低,Ve3电压升高,把T2基级拉高使t2截止,还是t2射级电压升高在先啊,不知道那种作用在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