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89c2051单片机c语言程序

楼主:
程序功能如下 :程序设定:T0为定时器,基本的定时时基为50ms。T1为计数器,运用内部中断0可保证T0定时满500 ms后就读取此时计数器的值,以计算气压值。如使T1、T0均工作于方式1,并在P1口送字型码,同时可用P3.0~P3.3做位选线
具体见附件……
请各位多多回复  谢谢 []

网友:

两个调用函数如下 没有主程序 大家帮忙看下程序有问题吗 另外帮忙写个主程序 不胜感激

(1)定时器T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using

{uint , ;

uint count_ pluse;

ET0=0; //关闭T/C0中断

Tcount++; //中断次数

,可减少输入电压中的干扰脉冲,提高转换精度。

if?Tcount == 10){

TR1=0; //停止计数器计数

Tcount=0;

x=TH1;

y=TL1;

count_pulse=(x*256+y)*2;

ph=(uint)(10 ((float)(count pulse+1520)/105.9? ?? //计算气压值

TH1 0x00;  //重设计数初值

TL1=0x00;

}

TH0 -50000/256; //重设50ms初值

TL0 -50000%256;

if(TL0! ) TH0--;

ET0=1;

TR1=1;

return;

}

该中断函数主要用于完成脉冲的读取和气压值的计算。ph是个全局变量,可用来保存气压值。

(2)在显示函数里,将气压值先按位进行分离并保存到数组,然后送段码和相应位选就可以显示出相应的气压值了。具体程序如下:

void display(uint ph_in)

{ uchar i=0;

uchar j=0;

uchar select_bit=0; //位选

do {

cur_buf[]=ph_in%10;

i++;

j=i;

}while(ph_in=ph_in/10);? //当高位为零时?结束循环

i=0;

select_bit=0xfe;

do

{ P1=tab[*p];

P3=select_bit;

dl_ms();?

select_bit=(select bit<<1)+1;

//从最右边一位开始显示,循环左移

p++;

i++;

}while(i<j);

p=cur_buf; //指针归位

return;}

这样,在主程序中,只要在程序第一次运行时进行初始化,然后再循环调用显示函数即可实现实时显示功能。

网友:

是搞什么的。。。

网友:

是气压计的设计程序 详细的附件里面有 请求帮助 谢谢

网友:

我写了程序 大家帮忙看下 功能能实现吗?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 程序设定设定内容:(1)T0是工作在计数状态下,对输入的信号进行计数,但对工作在最大计数状态下的T0,最大计数值为fosc/24,fosc=12MHz,因此:T0的最大计数频率为250KHz。对于频率的概念就是在一秒只数脉冲的个数,既为频率值。所以T1工作在定时状态下,每定时1秒种到,就停止T0的计数单元中读取计数的数值,然后进行数据处理。送到数码管现实出来。 (2)T1为定时器,基本的定时时基为50ms。共定时20次,即可完成1秒的定时功能。T0为计数器,运用内部中断1可保证T1定时满1s后就读取此时计数器的值,以计算气压值。如使T1、T0均工作于方式1,并在P1口送字型码,同时可用P3.0~P3.3做位选线,那么,其相应的函数如下: #include unsigned char temp[8]; unsigned char dispcount; unsigned char T0count; unsigned char timecount; unsigned seg[21]={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0xee,0x3e,0x9c,0x7a,0x9e,0x8e,0x02,0x6e,0x1c,0x5e,0x00} ; //unsigned long count; int led_[4]; int k=200; int j; long count; int p; int m; void delay() //延迟------------------------------------------------------------------------- { j=0; while (j

网友:
楼主,本人正急需你这个的完整程序啊,能否发份给我啊,greey2005@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