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修改注册表来显示隐藏文件

楼主:
哪位仁兄怎样通过修改注册表来显示隐藏文件?
不胜感激!

网友:

上网查下。。。点文件夹那边的工具,文件夹选项不能显示么?

网友:

运行regedit,按下列操作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 VersionExplorerAdvanced 把Hidden设置成1.要显示出文件的扩展名 把HideFileExt设置成0.要显示出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 把ShowSuperHidden设置成1. 我上面说的文件夹查看也能的啊

网友:

通过修改注册表来可以显示隐藏文件,但点文件夹那边的工具,文件夹选项不能显示。为什么?

网友:

呵呵,你中毒了.

网友:

可能是"熊猫烧香"一类的变种哦~~~~要小心.

网友: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