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布线系统施工要点和经验浅谈

楼主:
综合布线市场飞速发展,不少的企业、小区和家庭都开始引入了综合布线系统,然而毕竟这个市场还是个发展中的是市场,所以布线具体的施工质量就存在了诸多的问题,相信在这点上,不少企业人士和家庭用户都是感触很深的,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家庭企业为了要实现企业各种业务要求,尽量减少企业的开支,凡事都要亲历亲为,则各个房间的网络布线系统在实施过程中应当注意些什么就是值得琢磨的了。

综合布线动工前应知
通常我们所说的网络布线系统可以分为电话线布线、综合布线和以太网布线三大类,它们分别适合不同的环境情况,用户在动工前是应该对它们有个基本的了解。

传统的电话线布线系统也称为“户线工程”,由于该系统主要用于传输语音信号和窄带数据信号,一般采用一对铜线实现长距离传输,距离可以达到3~5公里。这种布线可以从片区机房敷设大对数铜缆到社区,一个社区根据大小设置几个分接点,从分接点到楼单元设配线盒,如果有用户报装电话时,则从配线盒直接引线入户,这种布线工程具有施工简单,对施工工艺要求不高,可以长距离传输的特点。

智能建筑布线又称为综合布线,它由一个系统集成中心通过综合布线系统将办公自动化系统、通信自动化系统和电力、消防、保安、照明、空调等安保监控自动化系统结合起来,达到信息化管理的目的。这种布线工程一般在一幢或几幢办公楼实施,具有信息点多样化、单位面积信息点密集(2个信息点/10平方米)、传输带宽要求高的特点。

社区以太网布线采用星形结构,通过“光纤+五类线”的方式,一般在几幢或几十幢住宅楼实施,为用户提供高速宽带接口。社区以太网布线具有五类线传输距离短(只有100米)、施工工艺要求高等特点,与综合布线相比,社区以太网布线信息点单一,单位面积信息点少,线路环境差,但是以太网接入技术非常成熟、标准化,平均端口成本低,带宽高,用户端设备成本低,是目前的布线热点。

布线准备和步骤经验
通常网络工程经过调研,确定方案后,下一步就是工程的实施,而工程实施的第一步就是开工前的准备工作:设计综合布线实际施工图,确定布线的走向位置,需要考虑诸如:隐蔽性,对建筑物破坏(建筑结构特点),在利用现有空间同时避开电源线路和其他线路,现场情况下的对线缆等的必要和有效的保护需求,施工的工作量和可行性(如打过墙眼等)等等,然后将这个图纸提供给施工人员、督导人员和主管人员使用;

然后是规划设计和预算,根据上述情况确定路由并申请批准,如需要在承重梁上打过墙眼时需要进行向管理部门申请,否则违反施工法规等,整个规划及破坏程度说明最好经甲方及管理部门批准;其次是修正规划。在正式的有最终许可手续的规划基础上,计算用料和用工,综合考虑设计实施中的管理操作等的费用提出预算和工期以及施工方案和安排。实施方案中需要考虑用户方的配合程度。实施方案需要与用户方协商认可签字,并指定协调负责人员指定工程负责人和工程监理人员,负责规划备料,备工,用户方配合要求等方面事宜,提出各部门配合的时间表,负责内外协调和施工组织和管理现场施工现场认证测试,制作测试报告制作布线标记系统。

需要提醒一下的是网络工程施工过程中需要许多施工材料,这些材料有的必须在开工前就备好料,有的可以在开工过程中备料,主要有光缆、双绞线、插座、信息模块、服务器、稳压电源、集线器等落实购货厂商,并确定提货日期,不同规格的塑料槽板、PVC 防火管、蛇皮管、自攻螺丝等布线用料就位,如果集线器是集中供电,则准备好导线、铁管和制订好电器设备安全措施(供电线路必须按民用建筑标准规范进行),制定施工进度表(要留有适当的余地,施工过程中意想不到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并要求立即协调)。

布线施工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由于网络综合布线工程实施设计对布线的全过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工程实施的设计机构应慎之又慎。从整体上来说,在实施设计时首先应注意符合规范化标准。结构化布线的实施设计不仅要做到设计严谨,满足用户使用要求,还要使其造价合理,符合规范化标准。国际和国内对结构化布线有着严格的规定和一系列规范化标准,这些标准对结构化布线系统的各个环节都做了明确的定义,规定了其设计要求和技术指标;

其次示根据实际情况设计。首先要对工程实施的建筑物进行充分地调查研究,收集该建筑物的建筑工程、装修工程和其他有关工程的图纸资料,并充分考虑用户的建设投资预算要求、应用需求及施工进度要求等各方面因素。如果建筑物尚在筹建之中就确定了结构化布线方案,则可以根据建筑的整体布局、走线的需求向建筑的设计机构提出有关结构化布线的特定要求,以便在建筑施工的同时将一些布线的前期工程完成。如果是在原有建筑物的基础上与室内装修工程同步实施的布线工程,则必须根据原有建筑物的情况、装修工程设计和实际勘查结果进行布线实施设计;

最后是要注意选材和布局。布线实施设计中的选材用料和布局安排对建设成本有直接的影响。在设计中,应根据网络建设机构的需求,选择合适类型的布线线缆和接插件,所选布线材料等级的不同对总体方案技术指标的影响很大。建议在布线中使用一家厂商的系列配套产品,因为布线是一套系统,而不是线缆和元件的简单组合。布局安排的设计除了对建设成本有直接的影响外,还关系到网络布线是否合理,对于一座多层建筑物来说,安装整个建筑物网络主干交换机的信息中心网络机房,最好设置在建筑物的中部楼层,如果各个楼层设置配线间,最好设置在楼层的中段,这样设计不但可以尽量缩短垂直和水平主干子系统的布线长度,节约材料,降低成本,还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信道传输距离,有利通信质量的提高。

如果要从细节上来讲,还需要注意的还有施工现场督导人员要认真负责,及时处理施工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协调处理各方意见;如果现场施工碰到不可预见的问题,应及时向工程单位汇报,并提出解决办法供工程单位当场研究解决,以免影响工程进度;对工程单位计划不周的问题,要及时妥善解决;对工程单位新增加的点要及时在施工图中反映出来;对部分场地或工段要及时进行阶段检查验收,确保工程质量;最好制订出工程进度表,但在制订工程进度表时,要留有余地,还要考虑其他工程施工时可能对本工程带来的影响,避免出现不能按时完工、交工的问题,因此,建议使用督导指派任务表、工作间施工表。

而在工程施工结束时,还应该注意清理现场,保持现场清洁、美观;对墙洞、竖井等交接处要进行修补;各种剩余材料汇总,并把剩余材料集中放置一处,并登记其还可使用的数量;并做好总结材料:开工报告;布线工程图;施工过程报告;测试报告;使用报告和工程验收所需的验收报告。

网友:

布线经验五问答 1.穿线管内为什么最好不要有接头?接头应在什么部位? 通常是不在穿线管内连接导线,即若导线长度不够需接头时,导线的接头处不能在穿线管内,应在开关、插座、灯头盒等接线盒内接线,否则,易造成管内堵塞,散热不良,故障点不易查找,维修困难,并可能引发电气火灾。 2.为什么禁止使用移动式的床头灯? 移动式床头灯开关是*软绝缘导线与开关连接,在使用中导线与开关如果分离,带电的线头外露有可能造成火灾或触电事故。 3.照明开关为什么必须串接在相线上? 如果将照明开关串接在零线上,虽然断开时电灯也不亮,但灯头的相线仍然是接通的,而人们以为灯不亮就会错误地认为灯是处于断电状态。而实际上灯具上各点的对地电压仍是220伏的危险电压,如果灯灭时人们触及这些实际上带电的部位,就会造成触电事故,所以各种照明开关或者单相小容量用电设备的开关,只有串接在相线上,才能确保安全。 4.装修完之后,电验收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电路的所有开关要正常控制各路电源,所有插座要通电实验,左零右相,强弱电的插座距离要最低不小于30公分。 5.预埋弱电必须注意那些事项? 布线时要套PVC阻燃管,而且要横平竖直,遇拐弯要用弯头;弱电一般不走地;强电与弱电不公槽二着最小距离为300MM;音响线和宽带线不能接头,电话线网络线要用专用接头或分配器;待弱电布置好后,要进行检测实验,确保封槽后弱电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