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无法上网之网络故障篇

楼主:
[系统环境]:2K 或xp PRO [故障现象]:客户机通过DHCP获取网络,通过路由器上网,并且有个上网认证服务器要先登录认证服务器通过验证才可上网。客户机IP,DNS等获取正常,ping 本机 网关 都能通,但ping 认证服务器不通显示请求超时, [解决方法]:重新更新网络参数仍如此,询问网中其他用户上网正常,说明认证服务器运行没问题。换工作手提接上能ping通认证服务器并且可以上网,比较两台电脑当前运行程序,发现无法ping通服务器不能上网的机子运行有VPN客户端软件,于是关闭VPN客户端,此时可以ping通认证服务器并且上网正常。 总结:是VPN客户端造成的,以后遇到过几次相同故障,按些方法都解决了。原理还没弄清楚。 [运行环境]CY 2.4 DDR256内存 [故障描述]重新GHOST硬盘后显示无网卡支持。更换插槽后网卡显示正常,连接正确,无法上网。开始怀疑是网卡松动导致网卡无法正常工作。重新安装网卡确认网卡安装正确,连接正常仍无法上网。机器表现出卡机。 [解决方法]更换网卡后一切正常。 [经验心得]不要在机器显示无故障时就以为都是正常的。要认真的检查和考虑可能出现此问题的原因 [故障描述]:2000pro+8139网卡、局域网用户,以前上网一直正常,最近突然无法上网,本地连接显示断开。 [故障排除]:重拔插网线,显示本地连接连上,但状态为只发包收不到包,ipconfig /release renew还是如此,根据以往经验能发包收不到包不外乎:物理线路不正常(跳线网线水晶头压制不到位或跳线没按标准做,导致八根线中有些线不通)。先查了跳线,是通的。然后用简易测线仪分别接到墙上模块和配线架,显示一边是线序是1-2-3-6,加一边是1-3-2-6,重新拆开模块调整线序使两端都为1-2-3-6,此时接上笔记本电脑到该模块,看到网卡指示灯亮了一下马上熄灭,本地连接仍是断开。 此时没法了,打电话问了一个朋友他让我重新检查墙上面板和配线架,重新按标准打线。在配线架上看到打线时多出来的线头还在上面,试了下剪去旧的线头,重新用新的部分打在模块上,此时网络终于通了。 PS:小的细节还真得注意。这个故障就是因为一点小小的多余线头引起的。 [基本配置] 微星主板 ADM的AN983芯片网卡 [操作系统] WINSP2+zonstone [故障描述] 用现在流行的PPOE方式拨号上网,蓝屏 [解决方法]最后发现,zonstone与XP2的兼容性不好,一拨号就发生内部冲突,换防火墙,问题解决 [故障描述:] winxp故障:升级sp2后由是不能访问网站,错误769,任务栏的pppoe联接的图表出现黄色叹号。 [解决方法:] 网上邻居(属性)/本地联接(属性)/ 《TCP/IP协议》手动设置IP地址。地址任意。 究其原因 :首先我确定了安全设置上没有问题,并且网卡可用。ping命令可以执行。之后发现pppoe,和本地联接同时在《网络和共享联接》文件夹中。本地联接的TCP/IP设置为自动寻址。这时可以知道是因为pppoe和本地联接同时要求专有Internet协议寻址,造成冲突。后将本地联接自动寻址更改,使之无效,则启用pppoe,冲突解决。 [系统环境:] winxp [故障现象] : 我们宿舍共有三台电脑,装的是电信网络,通过 "homeshare"共享上网. 一天发现,我的机子怎么也拨号不上去. 他们两台可以.一启动homeshare,系统就特别慢,查看任务管理器,发现CPU占用100%.退出homeshare,系统恢复正常.运行homeshare,又占用100%如此反复.开始以为是中毒,杀毒后运行homeshare,问题依旧. N次重启系统后,运行homeshare,问题还是一样. [解决办法]:打开网上邻居,查看网络连接,竟发现本地连接被禁用.启用本地连接后,重新运行homeshare,OK.连接成功.

网友:
Re: 无法上网之网络故障篇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