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思想和运算符重载

楼主:
串口在工业应用是极为普遍的,我用API封装了同步和异步的串口类,以及一个具有监视线程的异步串口类;使用简单高效,具有工业强度,我在BC, BCB, VC, BCBX, GCC下编译通过,相信足够应付大多数情况,而且还可以继承扩展,下面简单介绍使用方法, 后附源代码(_com.h);

        库的层次结构:

   _base_com:虚基类,基本接口,可自行扩展自己的串口类
   _sync_com:_base_com 的子类, 同步应用,适合简单应用
   _asyn_com:_base_com 的子类, 异步应用(重叠I/O),适合较高效应用,NT平台
   _thread_com:_asyn_com 的子类, 异步应用,监视线程,适合较复杂应用,窗口通知消息和继承扩展的使用方式;

   几个问题:

     结束线程

    如何从WaitCommEvent(pcom->_com_handle, &mask, &pcom->_wait_o)这个API退出以便顺利结束线程:
    方案1:
     SetCommMask(_com_handle, 0);    这个方法在MSDN有载,当在一些情况下并不完全有效,原因未知;
    方案2:
     SetEvent(_wait_o.hEvent);    直接激活重叠IO结构中的事件句柄,绝对有效;  这份代码我两种都用;

    打开10以上的COM端口

   在NT/2000下打开编号10以上端口用
    _com_handle = CreateFile(
   “COM10“,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 FILE_FLAG_OVERLAPPED, //重叠I/O
   NULL
   );

将提示错误, 这样就OK:

_com_handle = CreateFile(
   “\\\\.\\COM10“,//对应的就是
\\.\COM10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 FILE_FLAG_OVERLAPPED, //重叠I/O
   NULL
   );

    线程中循环的低效率问题

    使用SetCommMask(pcom->_com_handle, EV_RXCHAR | EV_ERR)监视接受字符和错误消息;一旦有个字符来就会激活WaitCommEvent 通常作以下接受操作:

if(!WaitCommEvent(pcom->_com_handle, &mask, &pcom->_wait_o))
   {
    if(GetLastError() == ERROR_IO_PENDING)
    {
     GetOverlappedResult(pcom->_com_handle, &pcom->_wait_o, &length, true);
    }
   }

   if(mask & EV_ERR) // == EV_ERR
    ClearCommError(pcom->_com_handle, &error, &stat);

   if(mask & EV_RXCHAR) // == EV_RXCHAR
   {
        pcom->on_receive();//接收到字符
        //或发送到窗口消息
   }

这样频繁的函数调用或接受发送消息,效率低下,我添加扫描缓冲区的代码,当字符数超过设定的字符数才作接受字符的操作;

if(mask & EV_RXCHAR) // == EV_RXCHAR
   {
    ClearCommError(pcom->_com_handle, &error, &stat);
    if(stat.cbInQue > pcom->_notify_num) //_notify_num 是设定得字符数
     pcom->on_receive();
   }

    类似于流的输出方式

我编了一个简单的写串口的方式,可以类似于流将简单的数据类型输出

template<typename T>
 _asyn_com& operator << (T x)
 {
  strstream s;

  s << x ;
  write(s.str(), s.pcount());

  return *this;
 }

就可以这样使用

_sync_com com1;
com1.open(1, 9600);
com1  << “ then random() 's return value is “<< rand()  << “ .\n“ ;
com1.close();

本串口类库的主要接口

class _base_com
{
   bool open(int port);
   bool open(int port, int baud_rate);
   bool open(int port, char * set_str); // set_str : “9600, 8, n, 1“
   bool set_state(int BaudRate, int ByteSize = 8, int Parity = NOPARITY, int StopBits = ONESTOPBIT)
   //设置内置结构串口参数:波特率,停止位
   bool set_state(char *set_str)
   bool is_open();
   HANDLE get_handle();
   virtual bool open_port()=0; //继承用的重要函数
   virtual close();
}

class _sync_com :public _base_com //同步
{
    int read(char *buf, int buf_size); //自动补上'\0',将用去一个字符的缓冲区
    int write(char *buf, int len);
    int write(char *buf);
}

class _asyn_com  :public _base_com //异步
{
    int read(char *buf, int buf_size); //自动补上'\0',将用去一个字符的缓冲区
    int write(char *buf, int len);
    int write(char *buf);
}

class _thread_com  :public _asyn_com  //线程
{
    virtual void on_receive() //供线程接受到字符时调用, 可继承替换之
    {
       if(_notify_hwnd)
            PostMessage(_notify_hwnd, ON_COM_RECEIVE, WPARAM(_port), LPARAM(0));
       else
       {
           if(_func)
              _func(_port);
       }
    }
    void set_hwnd(HWND hwnd); //设置窗口句柄, 发送 ON_COM_RECEIVE WM_USER + 618
    void set_func(void (*f)(int)); //设置调用函数 ,窗口句柄优先
   void set_notify_num(int num); //设定发送通知, 接受字符最小值
}

一些应用范例

   当然首先 #include "_com.h"

    一、打开串口1同步写

  char str[] = "com_class test";
 _sync_com com1;  //同步
 com1.open(1);  // 相当于 com1.open(1, 9600);  com1.open(1, "9600,8,n,1");
 for(int i=0; i<100; i++)
 {
  Sleep(500);
  com1.write(str);  //也可以 com1.write(str, strlen(str));
 }
 com1.close();

    二、打开串口2异步读

 char str[100];
 _asyn_com com2; //异步
 com2.open(2); // 相当于 com2.open(2, 9600);  com2.open(2, "9600,8,n,1");
 if(!com2.is_open())
  cout << "COM2 not open , error : " << GetLastError() << endl;
 /*
   也可以如下用法
  if(!com2.open(2))
   cout << "COM2 not open , error : " << GetLastError() << endl;
 */
 for(int i=0; i<100; i++)
 {
  Sleep(500);
  if(com2.read(str, 100) > 0) //异步读,返回读取字符数
   cout << str;
 }
 com2.close();

    三、扩展应用具有监视线程的串口类

 class _com_ex : public thread_com
 {
 public:
  virtual on_receive()
  {
   char str[100];
   if(read(str, 100) > 0) //异步读,返回读取字符数
     cout << str;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try
  {
   char str[100];
   _com_ex com2;  //异步扩展
   com2.open(2);
   Sleep(10000);
   com2.close();
  }
  catch(exception &e)
  {
   cout << e.what() << endl;
  }
  return 0;
 }

    四、桌面应用可发送消息到指定窗口(在C++ Builder 和 VC ++ 测试通过)

   VC ++

   接受消息

 BEGIN_MESSAGE_MAP(ComDlg, CDialog)
  //{{AFX_MSG_MAP(ComDlg)
  ON_WM_SYSCOMMAND()
  ON_WM_PAINT()
  ON_WM_QUERYDRAGICON()
  ON_WM_DESTROY()
  //}}AFX_MSG_MAP
  ON_MESSAGE(ON_COM_RECEIVE, On_Receive)
 END_MESSAGE_MAP()

    打开串口,传递窗口句柄

   _thread_com com2;
  com2.open(2);
  com2.set_hwnd(ComDlg->m_hWnd);

   处理消息

 LRESULT ComDlg::On_Receive(WPARAM wp, LPARAM lp)
 {
  char str[100];
  com2.read(str, 100);

  char com_str[10];
  strcpy(com_str, "COM");
  ltoa((long)wp, com_str + 3, 10); // WPARAM 保存端口号

  MessageBox(str, com_str, MB_OK);
  return 0;
 }

  C++ Builder

  class TForm1 : public TForm
 __published: // IDE-managed Components
  void __fastcall FormClose(TObject *Sender, TCloseAction &Action);
  void __fastcall FormCreate(TObject *Sender);
 private: // User declarations
 public:  // User declarations

  void On_Receive(TMessage& Message);

  __fastcall TForm1(TComponent* Owner);

  _thread_com com2;

  BEGIN_MESSAGE_MAP
   MESSAGE_HANDLER(ON_COM_RECEIVE, TMessage, On_Receive)
  END_MESSAGE_MAP(TForm)
 };

 void __fastcall TForm1::FormClose(TObject *Sender, TCloseAction &Action)
 {
   com2.close();
 }

 //---------------------------------------------------------------------------
 void __fastcall TForm1::FormCreate(TObject *Sender)
 {
     com2.open(2);
     com2.set_hwnd(Handle);
 }

 //---------------------------------------------------------------------------
 void  TForm1::On_Receive(TMessage& Message)
 {
   char xx[20];
   int port = Message.WParam;
   if(com2.read(xx, 20) > 0)
     ShowMessage(xx);
 }

错误和缺陷在所难免,欢迎来信批评指正;

附完整源代码 _com.h

/*
串口基础类库(WIN32) ver 0.1

编译器 : BC++ 5; C++ BUILDER 4, 5, 6, X; VC++ 5, 6; VC.NET;  GCC;

class   _base_com : 虚基类 基本串口接口;
class   _sync_com : 同步I/O 串口类;
class   _asyn_com : 异步I/O 串口类;
class _thread_com : 异步I/O 辅助读监视线程 可转发窗口消息 串口类(可继承虚函数on_receive用于读操作);
class        _com : _thread_com 同名

copyright(c) 2004.8 */
/*
Example :
*/
#ifndef _COM_H_
#define _COM_H_

#pragma warning(disable: 4530)
#pragma warning(disable: 4786)
#pragma warning(disable: 4800)

#include <cassert>
#include <strstream>
#include <algorithm>
#include <exception>
#include <iomanip>
using namespace std;

#include <windows.h>

class _base_com   //虚基类 基本串口接口
protected:

 volatile int _port;  //串口号
 volatile HANDLE _com_handle;//串口句柄
 char _com_str[20];
 DCB _dcb;     //波特率,停止位,等
 COMMTIMEOUTS _co;  // 超时时间

 virtual bool open_port() = 0;
 void init() //初始化
 {
  memset(_com_str, 0, 20);
  memset(&_co, 0, sizeof(_co));
  memset(&_dcb, 0, sizeof(_dcb));
  _dcb.DCBlength = sizeof(_dcb);
  _com_hand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virtual bool setup_port()
 {
  if(!is_open())
   return false;

  if(!SetupComm(_com_handle, 8192, 8192))
   return false; //设置推荐缓冲区

  if(!GetCommTimeouts(_com_handle, &_co))
   return false;
  _co.ReadIntervalTimeout = 0xFFFFFFFF;
  _co.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
  _co.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0;
  _co.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
  _co.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2000;
  if(!SetCommTimeouts(_com_handle, &_co))
   return false; //设置超时时间

  if(!PurgeComm(_com_handle, PURGE_TXABORT | PURGE_RXABORT | PURGE_TXCLEAR | PURGE_RXCLEAR ))
   return false; //清空串口缓冲区

  return true;
 }
 inline void set_com_port(int port)
 {
  char p[12];
  _port = port;
  strcpy(_com_str, "
\\\\.\\COM");
  ltoa(_port, p, 10);
  strcat(_com_str, p);
 }
public:
 _base_com()
 {
  init();
 }
 virtual ~_base_com()
 {
  close();
 }
 //设置串口参数:波特率,停止位,等 支持设置字符串 "9600, 8, n, 1"
 bool set_state(char *set_str)
 {
  if(is_open())
  {
   if(!GetCommState(_com_handle, &_dcb))
    return false;
   if(!BuildCommDCB(set_str, &_dcb))
    return false;
   return SetCommState(_com_handle, &_dcb) == TRUE;
  }
  return false;
 }
 //设置内置结构串口参数:波特率,停止位
 bool set_state(int BaudRate, int ByteSize = 8, int Parity = NOPARITY, int StopBits = ONESTOPBIT)
 {
  if(is_open())
  {
   if(!GetCommState(_com_handle, &_dcb))
    return false;
   _dcb.BaudRate = BaudRate;
      _dcb.ByteSize = ByteSize;
      _dcb.Parity   = Parity;
   _dcb.StopBits = StopBits;
   return SetCommState(_com_handle, &_dcb) == TRUE;
  }
  return false;
 }
 //打开串口 缺省 9600, 8, n, 1
 inline bool open(int port)
 {
  return open(port, 9600);
 }
 //打开串口 缺省 baud_rate, 8, n, 1
 inline bool open(int port, int baud_rate)
 {
  if(port < 1 || port > 1024)
   return false;

  set_com_port(port);

  if(!open_port())
   return false;

  if(!setup_port())
   return false;

  return set_state(baud_rate);
 }
 //打开串口
 inline bool open(int port, char *set_str)
 {
  if(port < 1 || port > 1024)
   return false;

  set_com_port(port);

  if(!open_port())
   return false;

  if(!setup_port())
   return false;

  return set_state(set_str);

 }
 inline bool set_buf(int in, int out)
 {
  return is_open() ? SetupComm(_com_handle, in, out) : false;
 }
 //关闭串口
 inline virtual void close()
 {
  if(is_open())
  {
   CloseHandle(_com_handle);
   _com_hand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判断串口是或打开
 inline bool is_open()
 {
  return _com_hand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获得串口句炳
 HANDLE get_handle()
 {
  return _com_handle;
 }
 operator HANDLE()
 {
  return _com_handle;
 }
};

class _sync_com : public _base_com
{
protected:
 //打开串口
 virtual bool open_port()
 {
  if(is_open())
   close();

  _com_handle = CreateFile(
   _com_str,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
   NULL
   );
  assert(is_open());
  return is_open();//检测串口是否成功打开
 }

public:

 _sync_com()
 {
 }
 //同步读
 int read(char *buf, int buf_len)
 {
  if(!is_open())
   return 0;

  buf[0] = '\0';

  COMSTAT  stat;
  DWORD error;

  if(ClearCommError(_com_handle, &error, &stat) && error > 0) //清除错误
  {
   PurgeComm(_com_handle, PURGE_RXABORT | PURGE_RXCLEAR); /*清除输入缓冲区*/
   return 0;
  }

  unsigned long r_len = 0;

  buf_len = min(buf_len - 1, (int)stat.cbInQue);
  if(!ReadFile(_com_handle, buf, buf_len, &r_len, NULL))
    r_len = 0;
  buf[r_len] = '\0';

  return r_len;
 }
 //同步写
 int write(char *buf, int buf_len)
 {
  if(!is_open() || !buf)
   return 0;

  DWORD    error;
  if(ClearCommError(_com_handle, &error, NULL) && error > 0) //清除错误
   PurgeComm(_com_handle, PURGE_TXABORT | PURGE_TXCLEAR);

  unsigned long w_len = 0;
  if(!WriteFile(_com_handle, buf, buf_len, &w_len, NULL))
   w_len = 0;

  return w_len;
 }
 //同步写
 inline int write(char *buf)
 {
  assert(buf);
  return write(buf, strlen(buf));
 }
 //同步写, 支持部分类型的流输出
 template<typename T>
 _sync_com& operator << (T x)
 {
  strstream s;

  s << x;
  write(s.str(), s.pcount());

  return *this;
 }
};

class _asyn_com : public _base_com
protected:

 OVERLAPPED _ro, _wo; // 重叠I/O

 virtual bool open_port()
 {
  if(is_open())
   close();

  _com_handle = CreateFile(
   _com_str,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 FILE_FLAG_OVERLAPPED, //重叠I/O
   NULL
   );
  assert(is_open());
  return is_open();//检测串口是否成功打开
 }

public:

 _asyn_com()
 {
  memset(&_ro, 0, sizeof(_ro));
  memset(&_wo, 0, sizeof(_wo));

  _ro.hEvent = CreateEvent(NULL, true, false, NULL);
  assert(_ro.hEvent != INVALID_HANDLE_VALUE);

  _wo.hEvent = CreateEvent(NULL, true, false, NULL);
  assert(_wo.hEvent != INVALID_HANDLE_VALUE);
 }
 virtual ~_asyn_com()
 {
  close();

  if(_ro.hEvent != INVALID_HANDLE_VALUE)
   CloseHandle(_ro.hEvent);

  if(_wo.hEvent != INVALID_HANDLE_VALUE)
   CloseHandle(_wo.hEvent);
 }
 //异步读
 int read(char *buf, int buf_len, int time_wait = 20)
 {
  if(!is_open())
   return 0;

  buf[0] = '\0';

  COMSTAT  stat;
  DWORD error;

  if(ClearCommError(_com_handle, &error, &stat) && error > 0) //清除错误
  {
   PurgeComm(_com_handle, PURGE_RXABORT | PURGE_RXCLEAR); /*清除输入缓冲区*/
   return 0;
  }

  if(!stat.cbInQue)// 缓冲区无数据
   return 0;

  unsigned long r_len = 0;

  buf_len = min((int)(buf_len - 1), (int)stat.cbInQue);

  if(!ReadFile(_com_handle, buf, buf_len, &r_len, &_ro)) //2000 下 ReadFile 始终返回 True
  {
   if(GetLastError() == ERROR_IO_PENDING) // 结束异步I/O
   {
    //WaitForSingleObject(_ro.hEvent, time_wait); //等待20ms
    if(!GetOverlappedResult(_com_handle, &_ro, &r_len, false))
    {
     if(GetLastError() != ERROR_IO_INCOMPLETE)//其他错误
       r_len = 0;
    }
   }
   else
    r_len = 0;
  }

  buf[r_len] = '\0';
  return r_len;
 }
 //异步写
 int write(char *buf, int buf_len)
 {
  if(!is_open())
   return 0;

  DWORD    error;
  if(ClearCommError(_com_handle, &error, NULL) && error > 0) //清除错误
   PurgeComm(_com_handle, PURGE_TXABORT | PURGE_TXCLEAR);

  unsigned long w_len = 0, o_len = 0;
  if(!WriteFile(_com_handle, buf, buf_len, &w_len, &_wo))
   if(GetLastError() != ERROR_IO_PENDING)
    w_len = 0;

  return w_len;
 }
 //异步写
 inline int write(char *buf)
 {
  assert(buf);
  return write(buf, strlen(buf));
 }
 //异步写, 支持部分类型的流输出
 template<typename T>
 _asyn_com& operator << (T x)
 {
  strstream s;

  s << x ;
  write(s.str(), s.pcount());

  return *this;
 }
};

//当接受到数据送到窗口的消息
#define ON_COM_RECEIVE WM_USER + 618  //  WPARAM 端口号

class _thread_com : public _asyn_com
protected:
 volatile HANDLE _thread_handle; //辅助线程
 volatile HWND _notify_hwnd; // 通知窗口
 volatile long _notify_num;//接受多少字节(>_notify_num)发送通知消息
 volatile bool _run_flag; //线程运行循环标志
 void (*_func)(int port);

 OVERLAPPED _wait_o; //WaitCommEvent use

 //线程收到消息自动调用, 如窗口句柄有效, 送出消息, 包含窗口编号
 virtual void on_receive()
 {
  if(_notify_hwnd)
   PostMessage(_notify_hwnd, ON_COM_RECEIVE, WPARAM(_port), LPARAM(0));
  else
  {
   if(_func)
    _func(_port);
  }
 }
 //打开串口,同时打开监视线程
 virtual bool open_port()
 {
  if(_asyn_com::open_port())
  {
   _run_flag = true;
   DWORD id;
   _thread_handle = CreateThread(NULL, 0, com_thread, this, 0, &id); //辅助线程
   assert(_thread_handle);
   if(!_thread_handle)
   {
    CloseHandle(_com_handle);
    _com_hand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else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public:
 _thread_com()
 {
  _notify_num = 0;
  _notify_hwnd = NULL;
  _thread_handle = NULL;
  _func = NULL;

  memset(&_wait_o, 0, sizeof(_wait_o));
  _wait_o.hEvent = CreateEvent(NULL, true, false, NULL);
  assert(_wait_o.hEvent != INVALID_HANDLE_VALUE);
 }
 ~_thread_com()
 {
  close();

  if(_wait_o.hEvent != INVALID_HANDLE_VALUE)
   CloseHandle(_wait_o.hEvent);
 }
 //设定发送通知, 接受字符最小值
 void set_notify_num(int num)
 {
  _notify_num = num;
 }
 int get_notify_num()
 {
  return _notify_num;
 }
 //送消息的窗口句柄
 inline void set_hwnd(HWND hWnd)
 {
  _notify_hwnd = hWnd;
 }
 inline HWND get_hwnd()
 {
  return _notify_hwnd;
 }
 inline void set_func(void (*f)(int))
 {
  _func = f;
 }
 //关闭线程及串口
 virtual void close()
 {
  if(is_open())
  {
   _run_flag = false;
   SetCommMask(_com_handle, 0);
   SetEvent(_wait_o.hEvent);

   if(WaitForSingleObject(_thread_handle, 100) != WAIT_OBJECT_0)
    TerminateThread(_thread_handle, 0);

   CloseHandle(_com_handle);
   CloseHandle(_thread_handle);

   _thread_handle = NULL;
   _com_hand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ResetEvent(_wait_o.hEvent);
  }
 }
 /*辅助线程控制*/
 //获得线程句柄
 HANDLE get_thread()
 {
  return _thread_handle;
 }
 //暂停监视线程
 bool suspend()
 {
  return _thread_handle != NULL ? SuspendThread(_thread_handle) != 0xFFFFFFFF : false;
 }
 //恢复监视线程
 bool resume()
 {
  return _thread_handle != NULL ? ResumeThread(_thread_handle) != 0xFFFFFFFF : false;
 }
 //重建监视线程
 bool restart()
 {
  if(_thread_handle) /*只有已有存在线程时*/
  {
   _run_flag = false;
   SetCommMask(_com_handle, 0);
   SetEvent(_wait_o.hEvent);

   if(WaitForSingleObject(_thread_handle, 100) != WAIT_OBJECT_0)
    TerminateThread(_thread_handle, 0);

   CloseHandle(_thread_handle);

   _run_flag = true;
   _thread_handle = NULL;

   DWORD id;
   _thread_handle = CreateThread(NULL, 0, com_thread, this, 0, &id);
   return (_thread_handle != NULL); //辅助线程
  }
  return false;
 }

private:
 //监视线程
 static DWORD WINAPI com_thread(LPVOID para)
 {
  _thread_com *pcom = (_thread_com *)para;

        if(!SetCommMask(pcom->_com_handle, EV_RXCHAR | EV_ERR))
   return 0;

  COMSTAT  stat;
  DWORD error;

  for(DWORD length, mask = 0; pcom->_run_flag && pcom->is_open(); mask = 0)
  {
   if(!WaitCommEvent(pcom->_com_handle, &mask, &pcom->_wait_o))
   {
    if(GetLastError() == ERROR_IO_PENDING)
    {
     GetOverlappedResult(pcom->_com_handle, &pcom->_wait_o, &length, true);
    }
   }

   if(mask & EV_ERR) // == EV_ERR
    ClearCommError(pcom->_com_handle, &error, &stat);

   if(mask & EV_RXCHAR) // == EV_RXCHAR
   {
    ClearCommError(pcom->_com_handle, &error, &stat);
    if(stat.cbInQue > pcom->_notify_num)
     pcom->on_receive();
   }
        }

  return 0;
 }

};

typedef _thread_com _com; //名称简化

#endif //_COM_H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