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库,高手请

楼主:
请问元件93C56A,继电器,ULN2003,光电耦合器PC817,三"8"数码管在哪个库里面?

义隆单片机  EM78P447ASP在库里有吗>?

网友:

怎么说~这些我们都有能供应~联系电话:0754-4477029

网友:

不知道你是用哪个软件,是99还是DXP???

网友:

你可以搜索看.PC817好像是没有的,你可以用TL521代,93C56的应该在SST或ATMEL这两个库找看看, ULN2003可以搜得到. 义隆单片机 EM78P447ASP的,没有要自己建库或到厂家的主页去找看看. 不过可能找到的机率不大.

网友:

用的是 PROTEL 99SE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