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电源问题征集帖。。。把问题汇聚于此贴,各个击破。。。

楼主:
常见电源问题征集帖。。。汇聚于此贴,各个击破

疑问者,把您们的问题描述出来
高手者,把您们的思路敲打出来
灌水者,把您的精力放在学习上

问题集中,集中问题
集中解决集中的问题

有问题的请到此处呐喊吧,相信您的疑问会被更快的解决

网友:

楼主,请教您一个问题: 在我使用的一块电路中,有一颗耐压值16V ,容量为100UF得电源网络隔离坦电容, 该电源网络的工作电压是12.75V,经常有钽电容烧坏情况出现。 请问:1.在这个电路中,该电容是否选择合理? 2.电路设计中,电容参数选择有什么规范? 谢谢!

网友:

對于坦电容要比鋁電容在好......從耐壓上看產品的耐壓以可以了....16v的產品一般要是合理的設計 產品的的耐壓要有 21v的.,, 對于12.7的是沒什么的., 對于钽电容烧坏情况可從發下入手 1.鉭電容的本身設計..你可以測試 容量.損失.漏電是否合格. 2.產品的本体設計是否合理.要是在鉭電容的附近有發熱源這樣產品的就很快烧坏/ 3就是你所使用的頻率.和紋波電流是否大于產品承認書上的...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

请问一下交流转 负直流的整流电路是什么样的哦?
已解决!谢谢!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7905的内部电路来看一下。

网友:

但电容尽量不要作电源部分 因为它烧坏以后呈现短路

网友:
问题 线性稳压器

请问 如果要设计一个5A的电源 稳压器 是选择最大输出5A的还是大于5A的?
比如 mic29500 它标称是5A当我看了下min to max 是2.5A-5A 这个5A是不是它的极限电流?

网友:

对的

网友:

买个开关电源算了

网友:

作测试用的 有要求 得用线性电源

网友:

5A的多啊

网友:

了解了没?

网友:
DC-DC 5V转5V,输出达不到5V,请高手帮忙看看,谢谢,急!!!

我已经发帖了,怎么没人给看看啊

网友:

你发在哪的?

网友:

顶起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