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单片机问题征集帖。。。汇聚于此贴,各个击破。。。

楼主:
常见单片机问题征集帖。。。汇聚于此贴,各个击破
疑问者,把您们的问题描述出来
高手者,把您们的思路敲打出来
灌水者,把您的精力放在学习上
问题集中,集中问题
集中解决集中的问题
有问题的请到此处呐喊吧,相信您的疑问会被更快的解决

网友:
Re: 常见单片机问题征集帖。。。汇聚与此贴,各个击破。。。

好啊!!叫个好!

网友:
Re: 常见单片机问题征集帖。。。汇聚与此贴,各个击破。。。

嘻嘻。。。这个注意不错吧,不然老是去找有问题的帖子。。。

网友:
Re: 常见单片机问题征集帖。。。汇聚与此贴,各个击破。。。

好有激情的斑竹阿,顶下

网友:

没激情就没大的收获噻。。。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各位高手能否指点一下怎么用p13-〉clk和p14-〉i/o实现数据传送,程序怎么编写? 电路图怎么连?(用proteus做的) 我的邮箱 wangyuguo007@yahoo.com.cn

网友:

直接用串口好了 但是也能做的,把P1.3做成脉冲端口,P1.4做成数据端口 一个脉冲或几个脉冲接收数据,但是占用资源教多啊

网友:

请教:我在AT89C55中无法使用数据指针查表,不知道是怎么事。书上对双数据指针的描述太简单了(我已经试着设置指针选择位了),我没弄明白,大虾帮忙。 测试出问题的指令如下: ORG 0000H MOV A,#0 MOV DPTR,#0010H MOVC A,@A+DPTR MOV P2,A AJMP $ ORG 0010H DB 07BH END 运行后P2输出的不是7B而是FF,救命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倒没试过,不过你可以这样改试试:

                 把MOV DPTR,#0010H,改成MOV DPTR,#TAB
                 把ORG 0010H
                     DB 07BH
            改成:  TAB: DB 7BH

网友:

楼上的厉害着呢

网友:

怎么没来问题啊。。。我等的花儿谢了小树发芽了。。。

网友:

用C语言编程时是不是都要加头文件,比如#include 之类?这些头文件都在哪里能弄到? 我在学习使用带51内核的MSC1210芯片,现在用汇编在写程序,效率不高,想改用C来写.

网友:

直接写上#include<...> 编译器自己加的啊。。。其他的不要你管

网友:

呵呵 我也问个凑凑热闹 用LM393怎么实现485通讯?原理图啊有? 这样的485总线上可以存在多少个通讯点?

网友:

lm393是比较器阿 如何实现485?

网友:

485的节点需要根据具体的485芯片 有的支持128点 有的支持256点

网友:

大家有兴趣可以写一下单片机的串口通信数据包的解析算法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我是新人,学单片机不久,遇到个问题,希望bz大人或高手能帮忙!!谢谢! 请问,用pt100热敏电阻做的温度计,ad转换后怎么标定,显示为十位制? 温度怎么标定,电压怎么标定,查了很久,没什么结果,对单片机又不熟,谢谢帮忙了!

网友:

电阻按级计算 电阻不一样,电压就不一样,所得的10进制就不同

网友:

按照采集的数值进行计算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还是不太懂,有这方面的资料吗?5v的电源,温度在-25℃~95℃之间,tlc2543 ad转换后是二进制,怎么标定呢?

网友:

请问pic单片机的欠压保护怎么做,要用到比较器吗?用到参考电压吗?? 欠压保护就是当电压低到一定程度(比如3.6伏)后,单片机停止工作。

网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各位英雄可以写一个虚拟串口通讯的小程序,我正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为什么用PROTEUS做防真的时候,电路中有SPEAKER的话就提示没有这个MODEL,而换作SOUNDER就可以了呢,两者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

[quote user="浴血前锋"]请教:我在AT89C55中无法使用数据指针查表,不知道是怎么事。书上对双数据指针的描述太简单了(我已经试着设置指针选择位了),我没弄明白,大虾帮忙。
测试出问题的指令如下:
ORG 0000H
MOV A,#0
MOV DPTR,#0010H
MOVC A,@A+DPTR
MOV P2,A
AJMP $
ORG 0010H
DB 07BH
END
运行后P2输出的不是7B而是FF,救命啊~~~~~~~~~~~

是不是存储空间冲突啊,是不是前面5句占的存储空间大于10个字节?
把0010H改大点试试看,比如0020H

网友:

请问:如何控制RS232接口的RTS线,用VC++编程或VB? 还有,我用VC做了一个串行通信的界面,但我又不太会VC的编程,是不是可以用C语言或汇编编好程序在加到界面上?如何加啊?

网友:

我的E-mail:ycfzx@163.com

网友:

不能简单的相加的,你学下VB的话,1周就能搞定的

网友:

撑起来

网友:

读卡器有做的么?

网友:

CAN呢?

网友:

要资料的请注明资料类型

网友:

QQ要资料的请注明资料类型

网友:

QQ要资料的请注明资料类型,,谢谢合作

网友:

QQ要资料的请注明资料类型。。。

网友:

我用汇编语言编写AT89C2051的程序该用什么软件调试,KEIL C可以调试汇编程序吗?

网友:

有谁知道用中断的方式,把89S51单片机通过串行口以19200的波特率发送13位16进制的数据汇编代码怎么写啊? 好象很简单但是我找了好多资料都没有用汇编写的,都是C

网友:

mov sbuf, #01h jnb ti,$ .................... mov sbuf,#13h jnb ti,$

网友:

,KEIL C可以调试汇编程序!!!!!!!!!!!!!!!!!!

网友:

这样写看能否解决呢 ORG #0H JMP BEGIN BEGIN: MOV A , #0H MOV DPTR, #TAB MOVC A , @A+DPTR MOV P2, A TAB: DB 07BH END

网友:

什么都不知道个 做什么哇

网友:

个程序怎么看啊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LOCKer IS PORT(CLK,loadh,loadm:IN STD_LOGIC; di1,di0: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qh1,qh0,qm1,qm0: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END CLOCKer; ARCHITECTURE CLKdo OF CLOCKer IS SIGNAL iqh,iqm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Cm:STD_LOGIC; --将两位BCD码合并成整数的函数 Function GetTime(ds1,ds0: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Is variable temp,temp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temp:=ds1*10+ds0 temp:='0'&ds1(3 downto 0) &"000"; --*8 temp1:="000"&ds1(3 downto 0) &'0'; --*2 temp:=temp+temp1;--完成ds1*10,即ds1*8+ds1*2 temp1:="0000"&ds0; temp:=temp+temp1;--完成temp:=ds1*10+ds0 Return temp; End Function GetTime; --整数到7段LED码译码函数 Function ToLed7(hORm: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hl:std_logic)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Is variable temp: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Begin if hl='1' then case conv_integer(hOrm) is --Hi when 0|1|2|3|4|5|6|7|8|9=> temp:="0111111";--3FH 0 when 10|11|12|13|14|15|16|17|18|19=> temp:="0000110";--06H 1 when 20|21|22|23|24|25|26|27|28|29=> temp:="1011011";--5bH 2 when 30|31|32|33|34|35|36|37|38|39=> temp:="1001111";--4FH 3 when 40|41|42|43|44|45|46|47|48|49=> temp:="1100110";--66H 4 when 50|51|52|53|54|55|56|57|58|59=> temp:="1101101";--6dH 5 when others=>null; end case; else case conv_integer(hOrm) is --Lo when 0|10|20|30|40|50 => temp:="0111111";--3FH 0 when 1|11|21|31|41|51 => temp:="0000110";--06H 1 when 2|12|22|32|42|52 => temp:="1011011";--5bH 2 when 3|13|23|33|43|53 => temp:="1001111";--4FH 3 when 4|14|24|34|44|54 => temp:="1100110";--66H 4 when 5|15|25|35|45|55 => temp:="1101101";--6dH 5 when 6|16|26|36|46|56 => temp:="1111101";--7DH 6 when 7|17|27|37|47|57 => temp:="0000111";--07H 7 when 8|18|28|38|48|58 => temp:="1111111";--7FH 8 when 9|19|29|39|49|59 => temp:="1101111";--6FH 9 when others=>null; end case; end if; Return temp; End Function ToLed7; BEGIN mRun: Process (loadm,clk) Begin If loadm='1' then iqm<=GetTime(di1,di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iqm<59) then iqm<=iqm+1; else iqm<=(others=>'0'); End if; end if; if (iqm=59) then cm<='1'; else Cm<='0';end if ; End process mRun; hRun: Process (loadh,Cm) Begin If loadh='1' then iqh<=GetTime(di1,di0); elsif Cm'event and Cm='0' then if iqh<23 then iqh<=iqh+1; else iqh<=(others=>'0'); end if ; end if; End process hRun; dCode: Process (iqh,iqm) Begin qh1<=ToLed7(iqh,'1');--(others=>'0');根据iqh的值确定小时的十位7段码. qh0<=ToLed7(iqh,'0');--(others=>'0');根据iqh的值确定小时的个位7段码. qm1<=ToLed7(iqm,'1');--(others=>'0');根据iqm的值确定分的十位7段码. qm0<=ToLed7(iqm,'0');--(others=>'0');根据iqm的值确定分的个位7段码. End Process dCode; END CLKdo ; 这是老师给的程序看了N久都看不明白,高手帮指点一下啊。老师说这是一个电子钟的程序。用Quartus II 5.0运行, 在里面加一个用65536HZ的频率作为系统的时钟,对其进行分频产生秒信号,再对秒信号进行计数,产生分、时,并显示小时和分钟的实际值(对秒的显示不作要求)。2、能预置小时和分钟的功能(即校时、校分)。怎么做啊,里面那个ToLed7,GetTime函数怎么也理解不了到底怎么回事,还when 10|11|12|13|14|15|16|17|18|19这些数字怎么出现的啊?高手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急哦

网友:

when 0|1|2|3|4|5|6|7|8|9=> temp:="0111111";--3FH 0 when 10|11|12|13|14|15|16|17|18|19=> temp:="0000110";--06H 1 when 20|21|22|23|24|25|26|27|28|29=> temp:="1011011";--5bH 2 when 30|31|32|33|34|35|36|37|38|39=> temp:="1001111";--4FH 3 when 40|41|42|43|44|45|46|47|48|49=> temp:="1100110";--66H 4 when 50|51|52|53|54|55|56|57|58|59=> temp:="1101101";--6dH 5 --显示十位上的数,“|”表示或,比如第一行十位上的数全是0 when 0|10|20|30|40|50 => temp:="0111111";--3FH 0 when 1|11|21|31|41|51 => temp:="0000110";--06H 1 when 2|12|22|32|42|52 => temp:="1011011";--5bH 2 when 3|13|23|33|43|53 => temp:="1001111";--4FH 3 when 4|14|24|34|44|54 => temp:="1100110";--66H 4 when 5|15|25|35|45|55 => temp:="1101101";--6dH 5 when 6|16|26|36|46|56 => temp:="1111101";--7DH 6 when 7|17|27|37|47|57 => temp:="0000111";--07H 7 when 8|18|28|38|48|58 => temp:="1111111";--7FH 8 when 9|19|29|39|49|59 => temp:="1101111";--6FH 9 --显示个位上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