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基础知识之集成电路的封装缩写形式

楼主:
BGA(Ball Grid Array):球栅阵列,面阵列封装的一种

    QFP(Quad Flat Package):方形扁平封装

    PLCC(Plastic Leaded Chip Carrier):有引线塑料芯片栽体

    DIP(Dual In-line Package):双列直插封装

    SIP(Single inline Package):单列直插封装

    SOP(Small Out-Line Package):小外形封装

    SOJ(Small Out-Line J-Leaded Package):J形引线小外形封装

    COB(Chip on Board):板上芯片封装

    Flip-Chip:倒装焊芯片

    片式元件(CHIP):片式元件主要为片式电阻、片式电容、片式电感等无源元件。根据引脚的不同,有全端子元件(即元件引线端子覆盖整个元件端)和非全端子元件,一般的普通片式电阻、电容为全端子元件,而像钽电容之类则为非全端子元件。

    THT(Through Hole Technology):通孔插装技术

    SMT(Surface Mount Technology):表面安装技术

网友:

谢谢!AXIAL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查字典吧..每个词语在具体环境下才有具体的意思

网友:

能否说清楚 AXIAL这个表示的具体的语言环境呢 不一样的词语在不同的环境中存在不同的意思

网友:

axial0.3是电阻封状

网友:

同轴的吧

网友:

SOP(Small Out-Line Package):是小贴片外形封装吧!如24c02就是SOP-8的

网友:

AXIAL就是轴状的,比如像我们常用的色环电阻!

网友:

不是很全啊!!!!!!

网友:

xiexie !!!!!!!!!!!

网友:

好东东

网友:

轴型的。。。

网友:

TO -3P 啥意思 TO-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