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充电芯片。

楼主(2007-04-02):
请大家推荐一充电芯片。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使用单片机自己做一个这样的电路 : 使用自带ad的单片机,功耗低 测量精度还可以 你要求的功能通过程序简单编写一下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