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GPS的供电方式,和供电要求是什么啊

楼主:
供电方式是,直接通过直流车载电瓶的输出9-13v,是吗、、、、、、、

还有当电压在其他时,其无法工作是吗

网友:

一般是采用的汽车的电瓶供电的。这是根据不同的汽车类别做出了几类的GPS

有12V  24V的

网友:

目前市场上出售的导航产品按类型分有手持的、车载的、GPS手机、带GPS的PDA、GPS模块几类,不论是哪种类型的导航产品,供电问题都是购买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在这几类GPS设备中对供电要求最小的恐怕要数车载GPS了,这些产品一般都可以利用车载电源供电,因而行驶时可不必为续航能力而担忧。但是,随着众多附加功能的不断介入,当车载GPS同时可以作为随身影音设备时,电量这个因素也就显得比曾经重要得多了。其它的几类对于供电的要求则无需多言,续航能力的长短直接影响了机器的使用。 在功能上的差异日渐缩小,产品功能趋于完备的今天,续航能力对于我们购买GPS导航仪的影响也可以说是越来越大。纵观这些不同种类导航产品的供电方式,无非就是以下四种而已。 锂电池供电 最早出现的锂电池来自于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1992年Sony成功开发锂离子电池。之后我们便将它广泛的应用在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等便携式电子设备上。这类电池不仅使用时间大大延长,而且由于锂离子电池中不含有重金属铬,与镍铬电池相比,大大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因此,锂电池可以说是目前电子产品首选的供电装置。 GPS手机、带GPS的PDA、再包括一部分车载GPS以及GPS模块采用的都是锂电池。应用在这些设备上的锂电电量最少的只有几百毫安,像新科GD-70C这些7英寸屏的大家伙甚至有3800毫安之多,不过多数产品还是集中在1000-2000毫安的范围。 采用这种供电方式最为不便的就是一旦电量用光一时间很难找到替代品,除非你早就备有第二块电池。令我们感到庆幸的是很多GPS模块的锂电池都可以和一些诺基亚的电池通用,如果你刚好有一台诺基亚的手机,购买时可以留意一下。 干电池供电 干电池的发明要比锂电早了很多年,18世纪我们边开始使用这种供电方式。一直沿用至今,可见它还是有自身优势的。而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获得干电池非常方便,随便走进一家便利店就可以让你的GPS重获生机。 目前采用这种方式供电的GPS产品绝大多数是那些专业的GPS手持机,已经少数一些车载GPS和GPS模块。如果是采用干电池供电的产品,出门时可以多带一些干电池以备路上的不时之需,这恐怕是它相比锂电电池最大的优势。不过干电池体积大、而且比较重也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太阳能供电 太阳能可以说是人类正在利用,并且积极开发的一类新式完全无污染的能源,因此利用太阳能供电也是大势所趋。为了解决出行时续航能力的问题,应用太阳能功能,GPS模块可谓是先拔头筹。 采用这类供电方式要说以高锐太阳鸟为代表GPS模块,除了机身内的锂电之外还配有一块硕大的太阳能面板,以供将光能转化为电能。目前采用这种供电方式的产品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虽然续航时间的问题解决了,但是这种供电方式并不稳定,从而也会影响产品的使用效果。 车载供电 车载供电基本上就是为车载GPS产品而设计的,用在汽车上的产品利用车载供电可以说是最有保障的解决方案。不过并非所有产品都能利用车载供电,而且GPS产品用于它处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于是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能利用车内电源来给你的导航设备供电。 另外,这些GPS产品还可以在使用直流电源、USB线进行充电时使用,这里我们并不将它们归结到“供电”的范围之内。于是,导航产品的供电方式无非也就是以上四种而已,在选购GPS产品时别忘了加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