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51 串口工作在方式0下的一个疑问!!!!

楼主:
51 串口工作在方式0时, 当串口作为输入口时, TXD上的脉冲是什么时个产生的, 大家能给个时序或者波形什么的吗

网友:

波特率为晶振的fos/12,作物输入时 txd不发脉冲 RXD上接受脉冲 而且必须是REN=1 接受完8位后 置RI为1

网友:

TXD应该还是以fosc/12为频率输出同步移位脉冲

网友:

当串口做为输入时,TXD上是不发出脉冲的,是接收来自发送主机的移位脉冲.

网友:

在工作方式0下,8位串行数据是从RXD 输入或输出,TXD 是用来输出同步脉冲的.

     当串行端口作为输出时,向SBUF写入一字节数据便启动了串行发送.串行端口从RXD引脚上将SBUF中的8位数据(低位在前)以fosc/12的波特率逐位输出,TXD则以fosc/12为频率输出同步移位脉冲.发送过程中,要保持TI为低电平,数据发送完后,TI自动置1.如果再发送数据,必须用软件将TI清零.
     当串行端口作为输入时,REN=1,RI为低电平,RXD为数据输入端,TXD同串口作为输出时一样,仍以fosc/12为频率输出同步移位脉冲,使外部数据逐位移入RXD(低位在前),当接收到8位数据后,RI自动置1.如果要再接收,必须用软件将RI清零,同串口作为输出时的TI类似.jp21

网友:

我就不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