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们学习

楼主:
请问:我想学习单片机 请问需要哪些知识 如何入门 如何成为高手呢

网友:

学单片机需要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进行细分的 我想知道你目前的具体知识储备情况

网友:

我上学学的不是这个,现在想自己开始学习,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一般情况下 成为一个高手 需要的知识:数电、模电、单片机基础知识、c语言、protel 99学会使用,基本上这些知识就可以了 其实这些也并不是同时需要学的 否则人真的很累 除非在学校里出来的 自学的很少有这样坚持下来的 我个人观点就是根据学到的知识进行动手实践 这是最佳的学习模式

网友:

我想先从单片机基础知识学起..C 语言我还是有点基础的,买点书学起来会很有效率吗?

网友:

目前市场上面的单片机方面的书籍 基本上雷同的 内容大同小异 我分析了一下 其教学方式存在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对初学者来说 书籍并不是令他们入门的导师 而是阻碍他们前进的绊脚石 很多人刚开始作单片机开发的时候 需要的是信心 而不是全面的知识 有很多的小的项目 仅仅需要单片机的简单io口的高低电平就可以了 不要中断 如果我们从这里入门 信心也会增加很多 而且 更容易入手

网友:

可以举例说明吗?

网友:

首先自己刚开始学会了 如何置单片机的io为高低电平 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功能 我们可以依此最为突破口进行单片机的学习 首先使用单片机的io连接上一个电阻 再连接上一个led发光二极管 使他低电平点亮二极管 你就可以使用简单的程序进行控制led指示灯了 sbit LED=P1^0; #include main() { while(1) {LED=0;} }

网友:

那么如何搭建硬件呢?

网友:

总的来说 学习单片机需要的工具: 1、电脑 2、编程器 3、仿真器 (至于编程器和仿真器 买专用的就太贵了 我们这里有简易的 特别适合刚入门的) 4、单片机平台 硬件平台包括:单片机学习板 电源 单片机学习板 自己搭建也可以 购买现成的也可以 (我们这里就有 呵呵) 电源买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价格也不高 这样的话你的平台就搭建成功了 然后就可以慢慢学了

网友:

举例介绍一下 如何完成一个流程呢

网友:

你可以将你的硬件搭建好 测试没什么问题了 那么你使用 仿真器将led点亮 然后通过编程器将程序烧在片子里面 将片子插上去 再加上电源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基本上流程就是这样的

网友:

小灯实验一(循环闪烁) 南京华岳电子制作 一. 实验的目的及功能说明。 在本实验中小灯能够不停的闪烁,闪烁间隔时间为500MS。 学生通过本实验 (1) 学习编程利用总线的方式来控制对外围接口的控制。 MOV A,#00H ;将小灯的状态送入累加器(0为点亮) MOV P1,A ;根据小灯的地址送小灯的状态 (2) 学习通过使用软件编程能够达到延时效果。 延时时间的编程设计(设石英晶体为12MHZ,一个机器周期为1US): 机器周期 ;==================================== ;延时子程序 ;出口参数: ;入口参数: ;==================================== DELAY: MOV R4,#20 ;[1] D1: MOV R5,#248 ;[2] DJNZ R5,$ ;[3] DJNZ R4,D1 ;[4] RET 从[2]到[3]共用机器周期为2+2*248=498机器周期。一个机器周期为1微秒,则为498微秒。 从[1]到[4]共用机器周期为20*(498+2)+2=10002 机器周期。一个机器周期为1 微秒,则为 10002微秒或约等于10毫秒。 二. 实验中的硬件电路图。 图 1 由硬件图1 可知对应的89S51 与LED 引脚的连线为 LED1-------------P1.0 LED2-------------P1.1 LED3-------------P1.2 LED4-------------P1.3 LED5-------------P1.4 LED6-------------P1.5 LED7-------------P1.6 LED8-------------P1.7 三. 51 汇编源程序。 ORG 000H ;程序首地址 JMP START ;跳到主程序 ;===========INITIATE初始化=========== ORG 100H START: MOV SP, #70H ;设置栈点 MOV P2,#0FFH MOV P3,#0FFH MOV P1,#0FFH MOV P0,#0FFH ;======主程序====== LOOP: LCALL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MOV A,#00H ;将点亮状态(00H)送累加器 MOV P1,A ;点亮小灯 LCALL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MOV A, #0FFH ;将熄灭状态(0FFH)送累加器 MOV P1, A ;熄灭小灯 JMP LOOP ;跳到LOOP处循环操作 DELAY: MOV R5,#50 ;延时子程序(延时500MS) D1: MOV R6,#20 D2: MOV R7,#248 DJNZ R7, $ DJNZ R6, D2 DJNZ R5, D1 RET ;子程序返回 END ;程序结束

网友:

谢谢高手的指点,我想从今天起,我的学习上会有一个飞跃,以后在学习过程中难免会有些磕磕绊绊,希望小51多加给予帮助!

网友:

以上就是点亮单片机io口上面的指示灯 的教学过程 可以通过仿真软件 仿真后直接将代码下到程序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 好的 没什么问题 知道流程了 就可以自己摸索了

网友:

非常感谢!!!这个论坛真是个高手云集的地方,难怪老师同学们都让我到这里来,真是来对地方了

网友:

小51好厉害,改为大大51吧。。。。。。 讲的很好啊。。。 但是我建议电源板子什么的自己焊啊。。。这样能提高查错能力。。。 小51。。。顶你

网友:

谢谢夸奖 我个人的意见 是先买一块现成的板子自己学 程序学会了以后 自己再做板子 这样对提高自己的各种能力 都有很大的好处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