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电路是何组合放大器

楼主:
该电路 的直流通路 与交流通路 该如何画.( 主要是该电路是由于双电源供电,我不会),还忘分析下该电路加入输入信号时候 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波形图画起来有点麻烦 你自己画吧 简单说就是分析电容 直流的时候 当作断路 交流的时候当作短路 再根据pnp npn 的三机管的特性 仔细分一下 打开和关闭的电平 就可以分析出该电路的工作原理了

网友:

谢谢 小51 的回复 该电路是两电源 供电 我不知道 哪里是该电路的参考 点,还忘 大家指点

网友:

Uo是输出信号 Ui分成两部分 交流和直流 参考点:Ucc -Uee 这个书上应该有吧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了 8年了 什么都可能会变得

网友:

有问题在网上说吧 我受朋友的委托过过来的 不要辜负了人家的好意阿

网友:

你看看  我把电源 连接起来了   再两电源中 引出了个公共端 你看有问题吗

网友:

错了 地线错了 应该还是原来的位置 交流和直流信号和电路的供电没有什么关系的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电路阿

网友:

那可以 画个 他的交流 通路 和直流通路给我吗 谢谢了 我能力 不行

网友:

我不会发图 你加我的qq

网友:

[quote user="荣荣"]你看看  我把电源 连接起来了   再两电源中 引出了个公共端 你看有问题吗

没错 对于交流信号来说 +- GND都是地   上管(NPN)是共集电极电路也叫射极跟随器 下管(PNP)是共基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