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DO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
请问LDO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它是怎样在负载电流不断变化下的情况下保证输出电压稳定的???如5V转3.3V

网友:

看看他的说明文档就可以了 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LDO是降压的。

网友:

LDO是指低压差low dropout voltage,这里压差指的是器件输入/输出之间的压差。在LDO稳压器中,导通管是一个PNP管。LDO的最大优势就是PNP管只会带来很小的导通压降:Vdrop = Vsat。 满载的跌落压降一般小于500mV。轻载时的压降只有10--20mV。因此转化效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