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荡器的频率测量

楼主:
本人正在作振荡器,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除了手工在输出波形上量因为这样误差太大)测量出我的输出波形的频率随我电压变化的ppm值

网友:

只好用频率计测试,无外部参考时,频率计参考内部时钟(OCXO),精度在1到3PPM左右 我公司招聘晶振研发人员有意请与我联系:dean.liang@temex.com Engineer in Electronics (analogical or RF or Microwave), 3 to 5 years experience in oscillators development (XO ,VCXO, TCXO, OCXO or VCO) Key background : - oscillators with crystal resonator - optimization of the phase noise - oscillators aging - amplifier, circuits to generate sinus, square signal - Thermal regulation + different way to control the temperature in an oven In addition, - Knowledge of crystal resonators - Experience on simulation tools (ADS, Spice, .) - Experience of high performances oscillators design by using "platform" with design rules will be highly appreciated Cost minded , good communication, able to cooperate with different teams (production, industrialization, ..) English : (read, write & speaking) Must be available for training sessions :several sessions 2 to 3 weeks each (in France)

网友:

你想测你输出频率和ppm??? 那你内部做一个等精度测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