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电源降压IC

楼主: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系统外部供电是12V。系统中有3.3V和3.8V供电,请问我应该选择先降到哪一个点比较合适?我还有一个掉电保护电路。请推荐一个IC给我和一个电源系统的设计方案。谢谢!

网友:

先直流变直流到5V,再用LDO继续

网友:

如楼上所说,先用DC-DC从12降到5V,再用LDO降3.3或者3.8。
具体用哪颗IC还要视电流而定。

---------------------------------------
QQ:113863218
TEL.:15989560916

网友:

完全统一

网友:

完全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