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使用高频VCO过程中的其他频率干扰问题

楼主:
最近在调试一个中频调制电路,其中使用一款VCO—MAX2609来产生本地正弦震荡,该VCO的频率变化范围为540MHz-650MHz,单独调试是能够产生预期的560MHz正弦波。但是由于在整体电路中,数字部分的器件中使用了一个44MHz的晶振,当整体调试时,就发现VCO产生的波形中,存在大量44MHz及其高频分量的频谱,而且幅度都很超过了560MHz的分量,不论怎么修改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的隔离电感都没有办法。请问一下如何消除低频分量?谢谢!

网友:

加电感和电容能解决

网友:

能详细一点吗?我都已经在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加了电感了

网友:
晶振是有源还是无源,有源在晶振电源端加不同电容试试。或者用近场强设备测试晶振的主要干扰路径或范围,有针对的更改电容电感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在电源的输入部分加电感和电容,应该可以滤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