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这个电路设计可行么?

楼主:
电源:直流27V400A

目的:给电容器充电,电容是:100u/1000V

本人思路:做一个27V振荡器用其产生正弦交流电压,变压器升压,之后整流,滤波,最后稳压,得到1000V直流电,看是否可行?但各部分电路中参数不会计算确定,还有各部分如何连接?可以都作在一块PCB上么?

网友:

没有电路图!!

网友:

电容小了 思路没问题

网友:

电源电流那么大呀!!

网友:

不行 电容如果遇到这么高的高频不回正常工作

网友:

确实,好强的电流啊,lz哪里来的电源啊?

网友:

400A???? 你输出的1000V是多大电源啊???

网友:
牛啊!

27V×400A>10千瓦,造电站哪?:'(

网友:

;P ;P ;P ;P

网友:

可能不是吧,是不是自己发电的,做击穿试验什么的吧

网友:

可以实现,不过1000V是用来干什么,没有大功率的器件,输出功率就过于太小,可以象开关电源一样,方波脉冲去控制开关管,再用变压器去升压、整流、滤波,不就行了。

网友:

hao xiang hai que shao yi ge "dian gan" -> L "LC" zheng dang dian lu!! i am so sorry , i don't have chinese in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