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
      本人大四学生 毕业设计做用AT89S52为核心的单片机数据采集与控制
     主要实现的功能有:
控制前级电路中的激励、检测极板的选择、反馈至前级电路与反馈值的确定、模拟信号的采集以及与上位机的数据通讯等。该电路以单片机为核心,控制2个八选一多路模拟开关来选择一多用于激励和检测的极板;同时控制模拟开关将其余极板接地,消除它们对地的杂散电容;然后从单片机输出一组数字量由A/D转换,来改变对前级电路的激励信号和反馈信号的幅值,使被测信号尽量接近实际值;再从前级电路的被测模拟信号经D/A转换,成为单片机可接受的数字信号,并存储于单片机的存储单元;最后实现于上位机的通信,即接受上位机的命令和向上位机传递数据。
    现在导师要求用C语言代替汇编来实现各部分功能,各位高手如有时间的话能在百忙之中帮小弟支点招,将万分感谢!

网友:

先把DA和AD用会啊,你要几bit的?我给你程序

网友:

D/A是用0832 8位并行 A/D我本来是用TLC2543 12位串行 但是导师说用这芯片比较浪费 要我换成10位并行的

网友:

里面用到的主要芯片是AT89S52 D/A A/D 八选一多路模拟开关MAX308 四通道低导同电阻常开模拟门MAX351 与上位机之间的电平转换器件MAX232 锁存器74LS373 A/D和D/A稳压器件MC7805和LM336 基本流程都大致了解,就是C语言编程....

网友:

不了解C编程?

网友:

当初考计算机2级的时候看过些简单的 但是对于单片机编程这方面的基本上不会

网友:

传个教程给你吧

网友:

呵呵 搂主ad da好像反了阿 c程序可以从网上找个基本教程看看 自己分析思路 学会写 回了一个以后就简单了 第一步自己无论如何都要跨过去的

网友:

没反的

网友:

再从前级电路的被测模拟信号经D/A转换,成为单片机可接受的数字信号 应是AD 然后从单片机输出一组数字量由A/D转换 应是DA 建议搞清楚概念

网友:

还以为甚么呢。。。米注意,楼上的厉害。。。

网友:

小51你叼 专业知识挺扎实的嘛 可惜只会冷眼旁观 逞口舌之快 纯粹一赵括 纸上谈兵你最行!

网友:

人家生意人不会给你实例的呀。。。。。。

网友:

了解ed 谢谢斑竹传个教程!

网友:

牛人啊,真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