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内置PLC功能应用原理

楼主:
2007年1月8日 14:16  来源:中达电通公司变频器产品处  作者:刘元刚

    摘要:本文讨论变频器的划时代产品——PLC嵌入型变频器。通过介绍台达VFD-E

    系列变频器,展示变频器前沿技术发展。

    关键词:变频器内置PLC嵌入集成

    1引言

    在绝大多数变频器调速工程应用领域,都需要外围辅助机电联控系统实现变频器的自动

    化运行。外围机电联控系统随着调速对象的不同要求千变万化,有时可以是相当的复杂,例

    如最常见的机电一体化运动系统,所以工程上变频器经常与PLC集成联控运行。

    台达VFD-E(图1)系列变频器在内部集成嵌入可编程控制器。VFD-E为机电一体化等

    复杂调速系统开创精简型整体解决方案时代。

1500)this.width=500" border=0>

 图1台达VFD-E系列变频器

    2VFD-E变频器内置PLC简介

    ·PLC逐行扫描标准运行方式。

    ·丰富的编程语言:指令语句;梯形图;SFC。

    ·丰富的指令语句:45个指令种类,包括28个基本指令,17个应用指令。

    ·350步长程序容量。

    ·uS级基本指令的处理速度。

    ·结束再生的输入/输出控制方式(当执行END指令时输入输出有立即刷新指令)。

    ·8点基本I/O配置:6个输入点(X),2个输出点(Y)。

    ·I/O模块扩展功能:通过I/O卡可以配置9个输入点,4个输出点。

    ·通用辅助继电器M:160点。(M0-M159,特殊用继电器共32点M1000-M1031)

    ·定时器:16只。T0~T15(100ms)。

    ·计数器:8个16位(C0~C7);1个32(C235)。

    ·通用内部寄存器D:30点(D0~D29)

    ·特殊寄存器D:45点。(D1000~D1044)。主要作为存放系统状态、错误信息、监控。

    ·通过RS485编程。

    3VFD-E变频器的PLC程序执行方式

    PLC程序的上传和下载通过PLC2编程页面执行。首先按MODE键到“PLC0”页面,然后按上键切换到“PLC2”,接着按下“ENTER”,成功会显示“END”,然后会跳回“PLC2”.在没有下载程序到变频器里面之前,如果出现警告可以不理会。注意在上传和下载程序前变频器是在停止状态下。

    执行VFD-E变频器内部PLC程序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在PLC1编程页面下,自动执行PLC程序;

    第二种方式:在PLC2编程页面下,经过WPL由通讯监控PLC程序运行(执行/停止);

    第三种方式:端子运行方式。当为外部多功能输入端子(MI3-MI9)设定为“RUN/STOPPLC(99)”后,端子接点导通(close)时,在PLC页面会显示PLC1,执行PLC程序。端子接点断路(open)时PLC页面会显示PLC0,停止PLC程序。

    4内置PLC的特殊功能装置配置说明

    限于篇幅,本文中只是把常用的特殊继电器和寄存器等说明一下,详细的可以见到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的网站上下载VFD-E系列的说明书。

    4.1特殊继电器说明

    M1000运转监视常开接点(a接点)。RUN中常时On,a接点。RUN的状态下,此接点On

    M1001运转监视常闭接点(b接点)。RUN中常时Off,b接点。RUN的状态下,此接点Off

    M1005变频器故障指示

    M1006输出频率为零

    M1007变频器运转方向FWD(0)/REV(1)

    M1025变频器RUN(ON)/STOP(OFF)

    M1026变频器运转方向FWD(OFF)/REV(ON)

    M1028高速计数功能开启(ON)/关闭(OFF)

    4.2特殊寄存器功能说明

    D1025高速计数器现在值(低位)

    D1025高速计数器现在值(高位)

    4.3变频器特殊指令

    1DHSCS高速计数功能说明:

    DHSCSS1S2S3(S1:比较值;S2:高速计数器编号;S3:比较结果。)

    ·高速脉冲计数功能需要借助PG卡来实现外部脉冲输入。

    ·由设置DHSCS指令所需要的目标值,并且把M1028(特殊功能继电器,功能是变频器高速计数功能开启ON/OFF)打开,将自动进行计数。如果要清除计数器的数值,需要将M1029(特殊功能继电器,功能是清除高速计数值)设置为ON。

    ·高速计数器有3种运动控制模式,可以通过特殊寄存器D1044来设定。

    第一种模式是“A-B相脉冲”的模式。使用可以通过输入A相和B相的脉冲来做计数器的输入,需要和GND连接。

    第二种模式是“脉冲+符号”的模式。使用者可以利用脉冲的输入以及通过符号来做上数或着下数。定义A相来做脉冲,B相来做符号,需要和GND短接。

    第三种模式是“脉冲+标志位”模式。在计数方式中,可以通过标志位M1030来判断上数或下数,所以使用者知需要连接A相就可以了,需要和GND短接。

    2FPID变频器PID控制。

    FPIDS1S2S3S4

    其中:S1:PID参考目标的输入端子选择(0~4);

    S2:PID比例增益P(0~100);

    S3:PID积分时间I(0~10000);

    S4:PID微分时间D(0~10000)。

    3FREQ变频器运转控制。

    FREQS1S2S3

    其中:S1:设定频率;S2:加速时间;S3:减速时间。

    例如:FREQK5000K200K100

    则:设定目标频率为50HZ,加速时间是20S,减速时间是10S

    4RPR变频器参数读取。

    RPRS1S2

    其中:S1:参数字地址;S2:把读取的参数保存到S2中。

    5WPR变频器参数写入。

    WPRS1S2

    其中:S2为参数的地址,把参数数值S1写到参数S2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