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偶合器的问题

楼主:
  在 光电偶合器 加上一 个信号  在另一端 能有信号输出吗.  谢谢

网友:

看你怎么接了 有信号的

网友:

它的内部结构 一只LED 光电三极管 我把信号加在 LED上 信号为3V 那么 在 另一端也有 3V的信号吗 ]

网友:

光偶很好用,隔离性很强

网友:

不是

网友:

光耦输入输出须接上拉和下拉电阻,接入的电源电压不一样电阻值也不一样,输出的信号也不一样

网友:

怎样才能增大输出信号的电流?我增加光耦输出一端的电压,电流却没有变化

网友:

光耦只能做隔离开关用,它本身是不能输出信号的.它只能用来控制输出端的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