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S8695X问题请教

楼主: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看到KS8695X的ARM,感觉不错。不过在看了一些资料后有些问题始终不解想请教:下载方式用网络时好象要先在FLASH中烧好BOOTLOADER,具体是怎么样的? 还有它的数据线和IO线是否要上拉?我看到有些资料要上拉有些不用,有影响吗?

网友:

哈哈~~~来顶一下。我用的是三星的。不知道是否出现过这种问题哟!!!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片子,但是一般的烧写方式是先把BOOTLOADER烧写到FLASH中,然后再用BOOTLOADER支持的烧写方式(USB。网络)烧写别的代码。如操作系统什么的。对于上拉问题,一般的芯片有自己的要求,要看下资料。

网友:

没用过这个 楼上讲的基本是对的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哦,我也在学习arm,要多请教了。

网友:

我出来顶一下,其实我不懂ARM,因为我主要搞51的,还有CPLD

网友:

不过写程序都是把BOOTLOADER烧写到FLASH里面的